安川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09-02-14):
请教一下安川伺服接线问题

系统设计为三菱FX1n-40MT PLC输出点Y5、Y6到伺服的P-OT和N- OT禁止正反转驱动。

接线方式为PLC 24V--------->伺服CN1    47脚

                    PLC  0V---------->PLC COM5(Y5、Y6公共点)

                    PLC Y5------------>伺服 P-OT    42脚

                    PLC Y6------------->伺服 N-OT  43脚

这样的接线是否正确,接错的话会不会烧内部光耦。     谢谢

楼主:
求高手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A:
不会的42脚和43脚都是允许24V电压的都接上或者都断开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