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交流电机输出轴强制同步,一台变频控制运行情况

楼主(2009-02-14):
我有两台万全相同的电机,做传动,输出轴机械设备将其强制连到一起,我如果用一台变频区控制两台电机,两台电机的电流能平衡吗,如果不平衡能有多大差异。

网友A:
我做个两轴同步的,但都是用伺服做.用变频器也可以,但电流很难完全平衡

楼主:
你做的时两台伺服吧!我是说一台变频控制两台电机,他的输出转速肯定是相同的,只是两电机的电流不知时个什么情况?主要影响的就是他们的功率因数,

楼主:
应该还有负载,他们会同步变化吗

楼主: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