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RS485同其它仪表RS485的连接

楼主(2009-02-14):
我用台达EH同其它厂家仪表RS485(RS485,MODBUS规约RTU模式)通信,能否用MODRD同MODWR指令进行读写,急急,谢谢

网友A:
不能的 ,这只是用于台达本身产品的协议,其他的用RS 自由通讯指令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知道其他家仪表的通讯地址,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如果仪表支持modbus rtu 协议是可以的

网友D:
只要该厂家的仪表产品参数读取/写入功能支持使用标准Modbus协议的功能码03(读取Word装置)以及06(单笔写入Word装置),就可以通过台达的PLC编写MODRD/MODWR指令程序来访问第三方厂家的仪表类产品。

网友E: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