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14):
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通讯问题,温度加热要自整定和PID并用,请问大家是不是只要设置一下通讯地址和PID参数,自整定参数地址就可以了?PLC梯形图中可以不用做PID和自整定程序?dajia

网友A:
用DTC1000主机主要设置的项目首要是通讯的站号与协议,然后是感测元件的种类、加热方式等,建议用PID自整定的功能,PID参数自动生成,一般温度控制可达到正负1度以内。

网友B: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