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14):
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通讯问题,温度加热要自整定和PID并用,请问大家是不是只要在台达的触摸屏中设置一下通讯地址和PID参数,自整定参数地址就可以了?PLC梯形图中可以不用做PID和自整定程序?大家帮我一下,我是刚接触台达的屏和PLC,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的,只要在触摸屏里面的数值输入元件中设定欲操作的参数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输入温控器DTC的PID参数内容。不需要在梯形图中编写程序控制温控器DTC。

楼主:
谢谢啊,那还挺简单的啊!

网友B: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C(2011-05-04):
DTC1000与B07通讯时,我想在屏进行自整定。但我没有找到自整定的位地址。上面说是0813H不是很懂,不知如何在屏上写。lesing老师可以帮我看看吗?希望得到老师的指点

网友D:
谁有DTE10T,二手的或者坏的可以跟我联系755095528

网友E(2016-10-26):
请问大师我是有台达PLC-ES2和DTC1000通迅是可以了

现在是怎么把SV的值改掉去 要不然不另热

网友F(2021-04-26):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在触摸屏里面的数值输入元件中设定欲操作的参数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输入温控器DTC的PID参数内容。不需要在梯形图中编写程序控制温控器DTC。...



我想改地址,但是失败我要怎么弄才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