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系列变频器 面板不起作用

楼主(2009-02-14):
英威腾变频器 CHF系列。5.5KW二台,上电显示正常,但就是面板不起作用,一个按键都不行。二台一样

网友A:
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无发启动。不能运行。

网友B:
能恢复出厂初试化吗?

楼主:
面板都不起作用。什么都动不了,恢复不了啊

网友C:
检查模块与驱动,可能有坏的地方。

楼主:
         请高手支招

网友D:
肯定是有地方坏了,好好检查下控制电源和驱动

网友E:
可能是面膜坏了,更换面膜!

网友F(2009-04-13):
要是上海地区的我帮你修,100%成功

网友G:
                  CT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