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PLC和扩展模块(01HC)断电时,怎样才能做到断电保护

楼主(2009-02-14):
求助:用触摸屏、 EH-PLC 、01HC扩展模块做的控制,在正常工作突然断电时,由于定位控制模块(01HC)比EH-PLC断电快,无法保存位置的即时值(PLC最后接收到的是0),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断电后都要重新归零的,保存断电时的位置即时值没有意义。

楼主:
因为做的是位置控制(编码器定位),断电后继续工作无法了解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的距离),过程不允许返回。

网友A:
难道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吗?不需要找零点吗?如果是增量型编码器,断电后不归零点,你怎么保证电机位置没有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