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调速电动机的励磁线圈如何测量

楼主(2009-02-14):
各位师傅,励磁调速电动机有时电动机旋转,而调速器不管用,怎样判断是调速器坏还是励磁线圈坏啊,励磁线圈阻值应该是多大啊,谢谢了

网友A:
先测量是否有90伏的电压来判断控制器是否正常

网友B:
不周的调速电机参数有所不同,阻值也有所不同,不好说,参考应在二三十欧左右吧;你可以拆掉控制器与激励绕组的连线,测F1、F2的电压(直流电压挡),如果远少于铭牌激磁电压,那么肯定是控制器坏了

网友B:
忘说了,旋转旋至最大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接上一个灯泡,看管不管。

网友D:
你应该先测量一下控制的输出有没有,让后在判断是否是激磁线圈的问题,线圈阻值很线圈的功率有关系。

网友E:
1、拆除接线,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值;

2、接上灯泡,看看其亮度是否能够调节。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