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T200S 4~20mA输入超量程

楼主(2009-02-14):
在现场碰到一个很怪异的问题:

电动执行器输出一个4~20mA的开度信号,我用万用表的电流档,能够准确测量到4~20mA的电流。但是当我把这个电流信号连接到西门子ET200S的2线制的AI模块(134-4GB11-0AB0)上的时候,用变量表监视到PIW上就变成32768(16#8000)了超量程了,我就把电流表串联到线路上,无论我电动执行器的开度如何,正向电流始终为38mA,反向的电流始终为54mA。我已经确认模拟量模块是好的!!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动执行器上阻抗,或者输出的电流有什么不匹配的地方,还是因为所选用的模块有问题。因为我用同样的模拟量模块连接了其他厂家的电动执行器的位置电流,能得到正常的值。

网友A:
量程卡分配好了吗?

电动执行器应该是四线制传感器吧,因为它内部还自带电源呢,所以你用万用表能量出

如果模块上分配成2线制,那么模块会认为它没电源,于是在m+端还会输出一个24v,可能和执行器内部的电源串联,造成误差甚至损坏……

ps:我是菜鸟,猜的

网友A:
也可能是其他厂的电动执行器没有内部电源,只是一个滑动变阻器!!那样的话2线制确实能用!

网友B:
量程模块改为D(两线制电流模式),SEPT7里也需要组态,

网友C(2009-04-25):
用万用表能测到4~20MA就肯定是STEP7的设置不对,应设置为四线制

网友D:
应该把量程卡设为四线制的

网友E:
 太好了,本人正在学习中!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