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和电机之间加接触器方法可不可以?

楼主(2009-02-14):
变频器输出和电机之间加接触器方法可不可以?
变频器为富士G11S,7.5KW 带动一台5.5KW电动机驱动轨道小车,由于几年来轨道下水平变形,往前走是下坡,往后走是上坡,往后走在8HZ的频率开不动,车间电钳工想在加一台(同类)5.5KW电动机驱动,两台的动力线并在一起,(其中将一台电机和变频器的联线加一个接触器,,当变频器在8 HZ 运行时接触器吸合,8.1HZ以上接触器断开).。
问题如下:
1, 不加电动机,通过改变变频器的参数,能不能解决问题?
2, 如果加一台电机,原来变频器的参数不变,(因为只在低频率运转,不会增高电流)
会怎么样?是不是还要改变变频器的参数?
3.其中一台变频器输出和电机之间加接触器方法可不可以?

网友A:
不能这样用看说明书

网友B:
7.5kw变频器能拖动两台5.5KW电机?把变频器设为恆转矩输出。

网友C:
你们车间钳工挺会想的,把难题退给你。轨道变形让钳工重新把轨道搞好就行了。8赫兹电机不动说明这时负载很重,这个方法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