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电机的启动难和容易跳停问题

楼主(2009-02-14):
两台隔膜泵,使用的是变频电机,但是在运行中两太均存在如下的问题:

1,启动难,将变频在20%-100%给定,电机均不运转,需给电机一定的外力,电机才慢慢的启动直至运转正常;

2,在运转几个小时后,突然跳停。

请问,是何种原因?

网友A:
这也许是你变频器设置的问题,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功率是多少?

网友B:
隔膜泵启动时负载大,周期性冲动,要提升力矩

网友C:
你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是何种原因? 问你自己,凡是故障停机,在变频器的显示屏上应该显示对应的代码,也就是故障码,再根据说明书的解释是哪一种故障。

如果你的变频在意外停机时,连故障码都没有,那就是垃圾产品。

网友E:
是不是采用的单相电机呢?一般来说不用用手转动就可以转动起来的

网友F:
您好,我公司生产直流屏监控器、功率因数控制器及交直流成套柜。如有需要敬请致电我公司,我们将用合理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和售前、售中、售后周到的服务来赢取贵公司对我们的信心。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网友G: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启动转矩不够造成的,可以设置参数,提高起动转矩。

第二个问题:你看跳停之后显示的什么故障,再根据故障进行排查。

实在不行,建议楼主换一个大一级的变频器吧,这样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H:
启动困难:设置转矩提升参数;突然调停:看你说的情况,过载的可能性比较大,看说明书上有没有适用负载选择,根据负载特性选择输出值

网友I:
建议提高启动频率一般5HZ以上,如果变频器是过流跳停(设置提高起动转矩参数。那会增加运行电流)

检查隔膜泵输入,输出口有没有堵塞。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启动困难:设置转矩提升参数;突然调停:看你说的情况,过载的可能性比较大,看说明书上有没有适用负载选择,根据负载特性选择输出值

网友K:
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变频器功率适当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