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三相输出不平衡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2-14):
手上有一台MM430 55KW的变频器,不接负载上电启动后测量三相对地,U相对地只有25VAC,V、W相起码也要200VAC。

可控硅都是好的、互换U、V相可控硅后还是U相欠压,脉冲回路离线单独加入电源和脉冲信号输出正常,在变频器上测量光耦输入端脉冲都

有,电源都正常,测量模块GS端也有脉冲。

直流母线540VDC正常,输出三项之间没有吸收电容,是通过串联检测电阻取样进行三项检测,直接测量U相可控硅输出对地,跳过中间检

测电阻,测量值也是25VAC,说明和检测电阻无关。

如今就是U相就是电压低,其他2相都正常,奇怪的问题。求解!

网友A:
U、V相都是IGBT,,不是可控硅,三相输出不平衡与可控硅没有什么关系,检查驱动部分,,西门子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B:
建议检查U相的驱动,80%是它坏的

楼主:
脉冲回路 我手动给光耦输入端加入信号 后端GS针脚上有脉冲输出,奇怪了啊

网友C:
与驱动元件的老化有关系,建议带换掉。

楼主:
光耦HCPL1458的资料谁有?想找代用或者购买,具体参数不知道。有的话麻烦发给我一份或者告诉我哪里有下载,谢谢!

邮箱:wangbin@baosight.com

网友D:
楼主好像有2个表述错误:1据我所知,和变频之子兄所说,MM430-55KW里面压根主回路就没有可控硅,包括整流。2.楼主测量的是U、V、W输出对地电压?不是直流母线负极?

网友E:
IGBT 模块坏了

网友F:
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分析的。估计 是驱动,也许是模块坏了。

网友G:
我有点奇怪了,变频器不接负载(电机)你可以量出输出来????????????????????????????????

网友H:
对:qingge19840701 关于

我有点奇怪了,变频器不接负载(电机)你可以量出输出来????????????????????????????????

内容的回复:

肯定可以量出来了,除非是用闭环控制。

网友I:
IGBT有问题,可测U相IGBT

网友J:
你把UV相驱动互换一下不就啥都晓得了吗?不过既然你互换了模块,就等于互换了驱动,由此证明,驱动100%坏了。可以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直接测量驱动部分运行与停止状态的电压值,判断好坏

网友K:
关注这个问题的合理解释啊!

网友A:
西门子MM4系列如果机器输出完全少一相,一般主板坏的可能很大,主板上的H1745大芯片坏了,,但此时机器是不报任何故障,能正常运行,,如果是3相不平衡,一般是驱动上光偶可能性很大,如果有器件烧坏的话,机器要报F001 或者F022,,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于西门子MM4系列如果机器输出完全少一相,一般主板坏的可能很大,主板上的H1745大芯片坏了,,但此时机器是不报任何故障,能正常运行,,如果是3相不平衡,一般是驱动上光偶可能性很大,如果有器件烧坏的话,机器要报F001 或者F022,,

还是罗工叙述比较详细。除了广告贴,更需要罗工这样的同仁。

网友L:
驱动100%坏了,不坏找我

网友M:
抛开模块问题。

通常输出电压不平衡就是由于驱动部分的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