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换页面加密!

楼主(2009-02-14):
请问各位,台达触摸屏有没有换页面加密的功能,

就是要进入一个页面,首先要输入密码才行

网友A:
大哥  换画面按钮设置权限就ok了

网友B:
呵呵,和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一样,权限设置一下就行,自动会跳出密码输入界面

楼主:
谢谢!没使用过密码,惭愧,下次有问题一定先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A:
没事 用多了就知道 谁都有第一次嘛 (~ o ~)~zZ

网友C:
设置权限~~~OK!!

网友D(2009-08-14):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今天刚好也在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