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怎么用?

楼主(2009-02-14):
最近定做了一个12V1000W的变压器,用来做铝合金的阳极氧化(硬化)处理。非工业用途,只是自己做点铝合金模型零件。需要给做出来的零件给表面硬化一下,以增强铝合金表面硬度。

阳极氧化需要调节电流大小,在网上搜到的资料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电流。今天也去电子市场看了,有得卖,就是不会使用。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它,可控硅图片地址image.baidu.com/i,有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吗?先谢谢了。

楼主:
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首先纠正楼主一个错误,你图片上不是双向可控柜,而是两个串联的可控柜模块,要控制的话那就相差远喽。用来做铝合金的阳极氧化(硬化)处理必需是直流输出两个极,即一个正极与一个负极。问楼主12V1000W 的变压器我是否能理解为变压器功率为1000W,输入交流电压为220V,变压器输入交流电流为4.545A [即1000W 除以220V 得到];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为12V,变压器输出交流电流为83.3A[ 即1000W 除以12V 得到]

网友B:
电子市场既然有双向可控硅,就会有配套的控制模块卖,详情不妨问问商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市场既然有双向可控硅,就会有配套的控制模块卖,详情不妨问问商家

是的一般的都有配套的电子触发板

网友D(2013-07-12):
这种可控硅调压器,防浪涌、防尖峰、连续平稳可调、RC吸收多重保护,双电容触发效果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952123241.12.5iDM1U&id=1330101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