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页面触发问题

楼主(2009-02-14):
台达触摸屏把相应页面设置打印页,PLC的M点不能触发该页(系统控制区已启动,M0-M16写入D0,M10置位,画面却弹不出来)各位大侠,,此办法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系统控制区额起始地址是D0吗?长度设置了吗?

另外保质D0没有被PLC“雾清零”

楼主:
控制区起始地址设定了,长度也设定了,看了台达手册,说此页面为打印页面时,不能触发。现在想用PLC触发页面,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B:
我还没用到过打印页面呢,打印页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打印控制旗标是第8个字的bit8位

控制区的第一个字是换页面用的才对

楼主:
李工:我是想用M点来弹出画面,等所设定画面全部弹出后一起打印,手册上说触发页面不能为打印画面,请教李工,此方案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C:
用m点弹出画面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用plc自定义所要打印的画面?然后打印出来吗?这样1.05.80软件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就是有一个寄存器可以控制需要打印的画面 再用控制旗标去打印他

楼主:
李工:我是要用PLC定义所要打印画面,然后打印出来。比方我用PLC8个位控制8个画面,等这8个位全部置ON后,把相应的8个画面一起打印出来。请问李工你说的是哪个寄存器啊!能不能做个样例供我参考一下,谢谢huangyan_888@yahoo.cn

网友C:
例程已发,

加入要打印画面2,3,4, 人机软件控制区起始地址$0 长度为8   哪么只要在打印排版里面把234画面都拖过去 需要打印的时候让$7.8on一次就ok了

     也可以打印排版不用设置,上面一样,准备打印
画面234,哪么只要让控制区第一个字$0
为2的时候$7.8on一次,当$0为3时
候$7.8on一次,当$0为4时$7.8on一次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李工。另外还想请教下,不同型号的打印机(打印机都是屏所支持的型号)接触摸屏时,USB口会不会自动辨认啊

网友C:
不会自动辨认,必须提前在人机里选择好相应的驱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