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变频器怎么用两个按钮控制转速
笨`D?珂嗳

楼主(2009-02-14):
各位高手,请教个小问题:ACS800  的变频器用两个按钮控制转速,需要调整那些参数,最好把控制宏的接线图一起发出来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用什么方式控制?如果不借助于其他装置启动(仅仅就是变频自身),可采用变频的上升、下降功能控制。

笨`D?珂嗳

网友:
不借助外部控制电源,直接从端子上引出,到两个常开按钮上  控制

网友B(2012-09-19):
楼主,找到了没有,能不能给我一份这种图纸呢,万分感谢!!

网友C:
多段速可以实现···速度在参数里面设置···两个按钮的00 01 10 11组合可以是四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