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9-02-15):
我最近碰到个问题,就是在灌程序的时候,总是老的程序,每次清理程序内存后,再上传显示为空程序,再将新程序灌入后,上传仍未以前的程序,不知道是plc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请提供你的PLC的机种型号和PLC的韧体版本!

网友B:
湖北彩锐科技公司是专业从事军工液晶显示器、工业液晶显示器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6.4"——23“ ,产品系列有:工业/军用液晶显示器,工业/军用液晶监视器,工业/军用PPC平板电脑,工业/军工多画面分割液晶显示器,工业/军工串口切换液晶显示器,壁挂式显示器,家用壁挂式TV,串口/USB触摸屏,工业/军工多通道KVM系列,翻盖液晶显示器,抽屉式键盘,USB/PS2按键板,(以上所有系列外形,尺寸均可定制)
公司所有产品严格执行行业规范(军用执行GJB 322A-1998,工业执行NEMA4/IP65标准)军工产品适用于地面军事监控

公司网站:www.hbcrkj.com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27-87210960-8006
QQ:451510804

楼主:
解决了,版本问题,多谢大家

网友C: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D:
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软件里提示“下载完成”,但实际仍为老程序。

几乎是各种办法用尽(办法一:自动侦测端口;办法二:清除内存再下;办法三:更换PLC再下),但下载下去的还是老程序。

但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候一次就下好了。

后来我想了个“绝招”解决了问题:把程序里的任意几句语句换下位置,重新编译下,再下载就好了。

我的软件:WPL2.10  ,硬件DVP 14ES。

网友E:
可能是要重新编译一次才能成功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