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试验高压断路器的低电压合、掉闸?

楼主(2009-02-15):
为什么要试验高压断路器的低电压合、掉闸?

运行中的高压断路器,在正常的直流电压下,当在正常的手柄操作、自动重合闸、继电保护动作掉闸等情况时,均应保证可靠掉合。但是,当变电所的直流电源容量降低较多或电缆截面选择不当,电阻过大时,由于直流压降损失太大,掉、合闸线圈和接触器线圈往往不能正确动作。在多路断路器同时合、掉闸时更是如此。此外,在直流系统绝缘不良,两点高阻接地的情况下,在掉闸线圈或接触器线圈两端,可能引入一个数值不大的直流电压,当线圈动作电压过低时,就会误动作,导致断路器误掉闸,或造成合闸线圈烧毁。

因此,要试验高压断路器的低电压合、掉闸。对电磁操作机构的掉、合闸线圈和接触器线圈一般都规定一个最高动作电压,而对掉闸线圈和接触器线圈还规定一个最低动作电压。这就是高压断路器的低电压合、掉闸试验标准,见表2-17。

表2-17 高压断路器的低电压合、掉闸试验标准

名 称
最低动作电压/额定电压,%

不得低于 30
不得高于 30

掉闸线圈 80

接触器线圈 65

合闸线圈 65

高压断路器的低电压合、掉闸试验是一个较重要的考核项目,一般在断路器检修后都要进行(合闸线圈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