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工考试资料

楼主(2009-02-15):
序号 题目 答案 题型
1 变电所的工作电源断路器跳闸后,备用电源断路器未投入,可能原因为( ABD )。 A. 备用电源无电压 B.备用电源合闸后又自动跳闸 C. 工作电源断路器为手动跳闸 D. 工作电源断路器为保护动作跳闸 案例分析
2 根据上级调度指令,下级变电站将于明天上午8:00停电检修,下午14:00恢复送电,在第二天的下午14:00本站运行人员( B )。 A.可以按照预定的时间向下级变电站送电B.需等待下级变电站工作票终结确认后恢复送电C.随时均可送电 案例分析
3 某变电所的1OKV电容器组运行中发热时,正确的处理办法是( C )等。 A.立即停用 B.清扫表面 C.改善通风条件 D.加强巡视注意声响 案例分析
4 某变电站避雷针架设高度为20m,则该避雷针在6m的高度的保护半径是( C)。 A. 14m B. 16m C. 18m 案例分析
5 某变电站避雷针架设高度为20m,则该避雷针在8m的高度的保护半径是( B )。 A.12m B.14m C.16m(保护半径rx=1.5h-2hx 其中: h:避雷针高度,hx:被保护物高度) 案例分析
6 某变电站由110kV单回线路供电,变电站负荷40MW,功率因数为cosΦ=0.8,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TL=6000h,用经济电流密度选择钢芯铝绞线应选( B )。(铝线:当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5000时,经济电流密度值J=0.9/mm2、√3=1.732) A.LGJ-120 B.LHJ-150 C.LGJ-300 D.LGJ-400 案例分析
7 某高压电容器的保护熔断器突然熔断,正确的处理办法是( B)。 A. 尽快更换熔体恢复送电B. 尽快查明原因再确定处理方案C. 将熔断器两端短接立即恢复送电 案例分析
8 某下雨天,一电线杆被风吹倒,引起一相电线断线掉地,路上某人在附近走过时被电击摔倒,他所受到的电击属于(D )。 A.单相电击 B.两相电击 C.接触电压电击 D.跨步电压电击 案例分析
9 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220V/380V系统,发现一台电气设备发生一相碰壳,此时如人体接触电气设备,流过人体的电流为( C )。(假定人体电阻Rr为1000Ω) A.30 mA B.220mA C.380mA D.1000mA 案例分析
10 一台单相变压器,其额定电压为U1N/U2N=10/0.4kV,额定电流为I1N/I2N=25/625A,则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 B )kVA。 A.10 B.250 C.6250 案例分析
11 一台单相变压器,其额定电压为U1N/U2N=10/0.4kV,额定电流为I1N/I2N=25/625A,则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B )kVA。 A. 10 B. 250 C. 6250 案例分析
12 一台单相变压器的一、二次侧绕组匝数分别为1200和300,则该变压器的变比为( B )。 A.0.4 B.4 C.10 案例分析
13 一台三相变压器,额定容量3200KVA,额定电压变比35/10.5KV,求二次电流。 案例分析
14 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额定电压U1N/N2n=10/0.4kV,Y,Y0连接,则变压器的变比为( C )。 A.0.04 B.1.43 C.25 案例分析
15 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SN=500kVA,额定电压U1N/ U2N =10/0.4kV,高、低压边绕组均为Y连接,其低压侧的额定电流是 (B )。 A.28.87A B.721.7A C.1250A (提示 √3=1.732) 案例分析
16 展开接线图的读图顺序为( ACD )。 A. 先读交流电路后读直流电路 B.按照二次回路的编号顺序,从大到小 C.按照元件的动作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D.按照直流电流的流向,从左到右,即从正电源经触点到线圈再回到负电源 案例分析
17 ( B )主要用于接通或断开隔离开关,跌落保险,装卸携带型接地线以及带电测量和试验等工作。 A.验电器 B.绝缘杆 C.绝缘夹钳 D.绝缘手套 单项选
18 ( C )的作用是用于作拉线的连接、紧固和调节。 A.支持金具 B.连接金具 C.拉线金具 D.保护金具 单项选
19 ( C )是利用硫酸或硫酸铝与碳酸氢钠作用放出二氧化碳的原理制成。 A.二氧化碳灭火器 B.干粉灭火器 C.泡沫灭火器 D.“1211”灭火器 单项选
20 ( D )是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及导线对地的自然绝缘介质。 A.金具 B.杆塔 C.绝缘子 D.空气 单项选
21 10~35kV单回架空线路的导线,一般采用( A )。 A.三角排列或水平排列 B.垂直排列C.三角、水平混合排列 D.任意 单项选
22 10kv电力线路在电流速断保护的死区内发生短路故障,一般由( A )动作跳闸。 A.过电流保护 B.手动 C.瓦斯保护 D.差动保护 单项选
23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 C )。 A.±-7% B.±10% C.+7%,-10% 单项选
24 3~10kV电力电容器组电流速断保护动作电流按额定电流的( C )整定。 A.0.5~1 B.1.5~2 C.2~2.5 D.3 单项选
25 35kV架空线路耐张段的长度不宜大于( B )。 A.1~2km B.3~5km C.6~7km D.7~8km 单项选
26 FN3-10R/400是10KV( C )的型号。 A.隔离开关 B.断路器 C.负荷开关 单项选
27 FN3-10R/400型负荷开关合闸后,( A )。 A.工作触头和灭弧触头均接通 B.灭弧触头断开,工作触头接通C.工作触头断开,灭弧触头接通 单项选
28 FN3-10R/400型负荷开关合闸时,( B )。 A.工作触头和灭弧触头同时闭合 B.灭弧触头先于工作触头闭合 C.工作触头先于灭弧触头闭合 单项选
29 FZ型避雷器残压比FS型避雷器残压低,适合作为( C )的防雷保护。 A.线路 B.配电变压器 C.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设备 单项选
30 FZ型避雷器残压与FS型避雷器相比,具有( A )优点。 A.残压低 B.体积小 C.结构简单 单项选
31 GL系列感应型过电流继电器,感应元件构成( B )保护。 A.电流速断 B.带时限过电流 C.限时电流速断 D.过负荷 单项选
32 GW4-35系列隔离开关的操作特点是( C )。 A.只能单极操作 B.只能三极联动操作 C.既可单极操作也可三极联动操作 单项选
33 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的三相主母线截面形状为( B )。 A.圆形 B.矩形 C.三角形 单项选
34 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利用( C )来实现小车与接地开关之间的连锁。 A.电磁锁 B.程序锁 C.机械连锁 单项选
35 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小车室中部设有悬挂小车的轨道,左侧轨道上设有( C )。 A.小车的接地装置 B.防止小车滑脱的限位装置 C.小车运动横向限位装置 单项选
36 LW6-500代表户外500KV的( A )。 A.六氟化硫断路器 B.真空断路器 C.油断路器 单项选
37 RGC型高压开关柜常用于额定电压( B )的单母线接线变电所中。 A.1-10KV B.3-24KV C.3-35KV 单项选
38 RNl系列熔断器的熔体中间焊有( B )。 A.小铜球 B.小锡球 C.小铁球 单项选
39 RNl系列熔断器是否熔断应根据( C )来判断。 A.熔断指示器 B.电路中电流表指0 C.电路中电压表指O 单项选
40 SF6断路器灭弧室的含水量应小于( A )。 A.150ppm B.200ppm C.250ppm 单项选
41 ZN4-10/600是( B )的型号。 A.六氟化硫断路器 B.真空断路器 C.油断路器 单项选
42 变电所在( C )可以进行交接班。 A.事故处理中 B.倒闸操作中 C.正常运行时 单项选
43 变电站运行人员巡视时,发现变压器内部有爆裂声,应( B )。 A.适当减负荷,继续运行 B.申请停电处理 C.可不作操作,继续运行 单项选
44 变电站中,当工作电源因故障自动跳开后,( A )使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A.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B.自动重合闸装置 C.直流电源装置 单项选
45 变压器( A )不带负载,一次侧与电网断开时的调压称为无励磁调压。 A.二次侧 B.一次侧 C.高压侧 单项选
46 变压器的储油柜位于变压器油箱的上方,通过气体继电器与( A )

楼主:
51 变压器的温升是指变压器( C )与周围环境温度之差。 A.油枕的温度 B.吸湿器的温度 C.所测量部位的温度 单项选
52 变压器调整电压的分接引线一般从高压绕组引出的原因是高压侧( A ),而且常套在外面 A.电流小 B.电流大 C.电压高 单项选
53 变压器二次侧不带负荷,一次侧与电网断开时的调压称( A )。 A.无励磁调压 B.有励磁调胜 C有载凋压 单项选
54 变压器二次绕组短路,一次绕组施加电压使其电流达到( C )时,此时所施加的电压称为阻抗电压 A.最大值 B.最小值 C.额定值 单项选
55 变压器一次绕组加额定电压,二次绕组带负载运行时,( B )将随负载电流大小和负载功率因数大小的改变而改变。 A.一次电压大小 B.二次电压大小 C.二次绕组电阻大小 单项选
56 变压器匝数少的一侧电压低,电流( B )。 A.小 B.大 C.不稳定 单项选
57 变压器正常运行时,( C )的温度最低。 A.绕组 B.铁芯 C.变压器油 单项选
58 变压器正常运行时,变压器的温度达到( B )的温升称为稳定温升。 A.最大时 B.稳定时 C.最低时 单项选
59 采用两支等高避雷针作为防雷保护时,两针间距与针高之比不宜大于( C )。 A.3 B.4 C.5 单项选
60 测量用的绝缘杆一般每( D )进行一次绝缘试验。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单项选
61 触头间恢复电压的大小与触头间的( C )等因素有关。 A.电弧长度 B.电源电压 C.电弧电流大小 单项选
62 带电灭火不宜采用( D )。 A.干砂 B.“1211"灭火器 C.干粉灭火器 D.水 单项选
63 当电压过高时,电动机可能( B )。 A.不能启动 B.绝缘老化加快 C.温度升高 单项选
64 当电压上升时,白炽灯的( C )将下降。 A.发光效率 B.光通量 C.寿命 单项选
65 当杆塔离道路较近,不能就地装设拉线时,一般采用( D )。 A.张力拉线 B.普通拉线 C.水平拉线 D.弓形拉线 单项选
66 当高压电容器组产生不严重的发热时,处理办法之一是( B )。 A.经常清扫 B.调换为较高额定电压的电容器 C.立即停用 单项选
67 当交流电源电压加到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如果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与( A )连通,就会有电能输出。 A.外电路负荷 B.一次侧绕组 C.高压绕组 单项选
68 当交流电源电压加到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在一次侧绕组中会有( C )电流流过。 A.直流 B.脉冲 C.交流 单项选
69 当人体电阻一定时,作用于人体的电压越高,则流过人体的电流越( A )。 A.大 B.小 C.无关 单项选
70 电磁操动机构的缺点之一是( A )。 A.对合闸电源要求高 B.加工工艺要求高 C.结构较复杂 单项选
71 电磁操动机构的优点之一是( B )。 A.对合闸电源要求不高 B.加工工艺要求不高 C.机构耗材少 单项选
72 电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来自( B )。 A.电压 B.电流 C.电磁场 D.电弧 单项选
73 电缆型号YJLV22-3×120-10-300表示的电缆为( C )。 A.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细圆钢丝凯装、聚乙烯外护套电缆B.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凯装、聚氯乙烯外护套电缆C.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凯装、聚氯乙烯外护套电缆D.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细圆钢丝凯装、聚乙烯外护套电缆 单项选
74 电力变压器的电压低,其容量一定( A )。 A.小 B.大 C.不确定 单项选
75 电力系统中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可接近导体通过保护地线与接地极连接,此系统称为( C )。 A.IT系统 B.TT系统 C.TN系统 单项选
76 电力线路电流速断保护是按躲过本线路( D )来整定计算的。 A.首端两相最小短路电流 B.首端三相最大短路电流C.末端两相最小短路电流 D.末端三相最大短路电流 单项选
77 电力线路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动作电流与( C )配合整定。 A.相邻线路过电流保护动作电流 B.相邻线路瞬时电流速断保护动作电流C.本线路末端三相最大短路电流 D.本线路最大负荷电流 单项选
78 电流对人体的作用与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有很大关系,一般病人比健康人因电击造成的伤害( A )。 A.重 B. 轻 C.无关 单项选
79 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电流一般为( A )A。 A.5 B.10 C.15 单项选
80 电流互感器是将( C )中的电流或低压系统中的大电流改变为低压的标准的小电流。 A.低压系统 B.直流系统 C.高压系统 单项选
81 电流流过人体时,两个不同电击部位皮肤上的电极和皮下导电细胞之间的电阻和称为( B )。 A.接触电阻 B.表皮电阻 C.体内电阻 D.接地电阻 单项选
82 电气安全用具按其基本作用可分为( A )。 A.绝缘安全用具和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B.基本安全用具和辅助安全用具C.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安全用具 D.基本安全用具和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单项选
83 电容器金属外壳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C )。 A.其外壳应可靠接地 B.其金属架构应可靠接地 C.其外壳与金属架构应共同接地 单项选
84 电压波动以电压急剧变化期间( B )之差相对于电压额定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A.电压实际值与电压额定值 B.电压最大值与电压最小值
C.电压最大值与电压额定值" 单项选
85 电压互感器按用途分为测量用电压互感器和( C )。 A.充电用电压互感器 B.绝缘用电压互感器 C.保护用电压互感器 单项选
86 电压互感器的容量分为额定容量和( B )。 A.瞬时容量 B.最大容量 C.最小容量 单项选
87 电灼伤一般分为接触灼伤和( A )两种。 A.电弧灼伤 B.电击 C.电烙印 D.皮肤金属化 单项选
88 跌落式高压熔断器熔管的轴线与铅垂线( C )。 A.垂直 B.平行 C.成一定倾斜角 单项选
89 断路器操动机构装设自由脱扣装置可以( C )。 A.使断路器快速跳闸 B.使断路器快速合闸 C.在故障情况下合闸过程中快速跳闸 单项选
90 断路器出现以下( B )情况时,属于断路器事故,应申请立即停电。 A.红绿指示灯均不亮 B.真空断路器真空损坏 C.SF6断路器分合闸位置指示不正确 单项选
91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决定了断路器的( A )。 A.绝缘水平 B.载流量 C.灭弧能力 单项选
92 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是指在额定电压下断路器能可靠开断的( C )。 A.最大正常工作电流 B.最大过负荷电流 C.最大短路电流 单项选
93 断路器对电路故障跳闸发生拒动,造成越级跳闸时,应立即( B )。 A.对电路进行试送电 B.查找断路器拒动原因 C.将拒动断路器脱离系统 单项选
94 对于( C )的断路器,投入运行前必须验收合格才能施加电压。 A.小修后 B.处于冷备用状态 C.新安装或大修后 单项选
95 对于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 A ),小车可以在工作位置定位。 A.小车向前移动,当定位装置阻止小车继续向前移动时B.小车向前移动,当固定部分与移动部分并紧时C.小车向前移动,当活动帘板自动打开使动静触头接通时 单项选
96 对于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当( B )时,小车可以由定位状态转变为移动状态。 A.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 B.断路器处于断开状态 C.接地开关摇把未拔出 单项选
97 对于SF6断路器,除灭弧室以外的其他气室的含水量应小于( C )。 A.150ppm B.200ppm C.250ppm 单项选
98 防止人身电击的接地保护包括电气设备保护接地及( C )。 A.外壳接地 B.零序保护 C.工作接地 D.距离保护 单项选
99 杆塔拉线与地面的夹角一般不超出( B )。 A.20º∽~50º B.30º∽60º C.40º∽80º D.60º∽90º 单项选
100 钢筋混凝土杆属于( B )。 A.木杆 B.水泥杆 C.金属杆 D.直线杆 单项选

楼主:
101 高压电动机的零序电流保护主要反映故障为( B )。 A.三相故障 B.接地故障 C.过负荷 D.内部故障
102 高压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分为( A )。 A.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保护层 B.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凯装层C.线芯(导体)、绝缘层、防水层、保护层 D.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隔热层
103 高压验电器一般每( C )试验一次。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104 隔离开关合闸时应( B )。 A.与断路器同时闭合 B.在断路器闭合前闭合 C.在断路器闭合后闭合
105 隔离开关型号为GN2-10/1000,含义是( C )。 A.额定电压2KV,额定电流10A B.额定电压2KV,额定电流1000A C.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1KA
106 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串联使用时,送电的操作顺序是( A )。 A.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上断路器 B.先合上断路器后合上隔离开关 C.同时合上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D.无先后顺序要求
107 更换RN2型熔断器熔丝时,熔丝的材料、截面、长度和电阻均应符合要求,否则会在熔断时( A )。 A.产生危险的过电压 B.造成指示熔体不能熔断 C.可靠喷射灭弧
108 工作票执行过程中,如需扩大工作任务,必须由( B )通过工作许可人在工作票上增填工作项目。 A.运行值班人员 B.工作负责人 C.工作票签发人 D.工作班成员
109 过电流继电器开始返回原位的( A )电流称为返回电流。 A.最大 B.最小 C.中间
110 环网柜高压母线的截面要根据( C )选择。 A.本配电所负荷电流 B.环网穿越电流 C.本配电所负荷电流与环网穿越电流之和
111 回转式高压验电器一般每( C )进行一次预防性电气试验。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112 甲乙两设备采用相对编号法,是指( A )。 A.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编号,乙设备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编号 B.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编号,乙设备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编号C.在甲、乙设备上标出两设备连接的回路编号
113 架空电力线路跨越架空弱电线路时,其交叉角对于一级弱电线路应( D )。 A.<30º B.≥30º C.<45º D.≥45º
114 架空电力线路夜间巡视时发现接头过热发红现象,应采取如下措施( D )。 A.继续运行 B.将线路负荷减少一半C.线路停电处 D.适当减少负荷,增加巡视
115 架空线路导线与建筑物的垂直距离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35kV线路不应小于( C )。 A.2.5m B.3m C.4m D.5m
116 架空线路中的( B )用于限制线路发生断线、倒杆事故时波及范围。 A.直线杆塔 B.耐张杆塔 C.转角杆塔 D.终端杆塔
117 检修工作时凡一经合闸就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把上应悬挂:( B )。 A.止步,高压危险! B.禁止合闸,有人工作!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D.在此工作!
118 将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等外露可接近导体与接地装置相连称为( A )。 A.保护接地 B.工作接地 C.防雷接地 D.直接接地
119 交流电弧电流瞬时过零时,此后若( A ),电弧将彻底熄灭。 "A.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B.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C.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
120 禁止类标示牌制作时( C )。 A.背景用红色,文字用白色 B.背景用白色,边用红色,文字用黑色C.背景用白色,文字用红色 D.背景用红色,边用白色,文字用黑色
121 绝缘安全用具分为基本安全用具、( C )。 A.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B.接地装置 C.辅助安全用具 D.电气安全用具
122 绝缘杆从结构上可分为工作部分、( D )和握手部分三部分。 A.带电部分 B.接地部分 C.短路部分 D.绝缘部分
123 绝缘杆工作部分不宜过长,一般长度为( B ),以免操作时造成相间或接地短路。 A.2-5cm B.5-8cm C.8-10cm D.10-15cm
124 绝缘手套和绝缘鞋应放在通风、阴凉的专用柜子里,温度一般在( B )范围内。 A.0ºC~5ºC B.5ºC~20ºC C.20ºC~40ºC D.40ºC~60ºC
125 绝缘站台台面边缘不超出绝缘瓶以外,绝缘瓶高度不小于( B )。 A.5cm B.10cm C.15cm D.20cm
126 雷云对地放电过程中,主放电持续时间为( B )。 A.30~50Us B.50~100Us C.30~50ms
127 雷云对电力架空线路的杆塔顶部放电时,线路绝缘子可能被击穿并对导线放电,因此而产生的过电压称为( C )。 A.直接雷击过电压 B.感应雷过电压 C.雷电反击过电压
128 绕组Yy联接的三相变压器的二次侧的额定电流等于( C )。 A.变压器额定容量除以一次侧相电压的3倍 B.变压器额定容量除以二次侧额定电压的√2倍C.变压器额定容量除以二次侧额定电压的√3倍
129 如果变压器铁芯采用的硅钢片的单片厚度越薄,则( C )。 A.铁芯中的铜损耗越大 B.铁芯中的涡流损耗越大 C.铁芯中的涡流损耗越小
130 如果忽略变压器的内部损耗,则变压器二次绕组的( B )等于一次绕组输入功率。 A.损耗功奉 B.输出功率 C.电磁功率
131 三相变压器绕组为Y联结时,绕组相电压乘以√3就等于( C )。 A.相电压 B.最大电压 C.线电压
132 声光型高压验电器由( B )和全绝缘自由伸缩式操作杆两部分组成。 A.回转指示器 B.声光显示器 C.绝缘器 D.电晕器
133 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达到或超过给定电流值时,将自动( B )。 A.重合闸 B.切断电源 C.合上电源 D.给出报警信号
134 实际环境温度高于规定环境温度,断路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应( B )额定电流。 A.等于 B.小于 C.大于
135 使人体能够感觉,但不遭受伤害的电流称为( A )。 A.感知电流 B.持续电流 C.致命电流 D.摆脱电流
136 铁塔基础型式一般采用( B )基础。 A.底盘、卡盘、拉盘 B.宽基、窄基 C.水泥 D.岩石
137 停电时间包括事故停电、( C )及临时性停电时间。 A.限电 B.用户非工作时间段停电 C.计划检修停电
138 突然中断供电会造成经济较大损失、社会秩序混乱或在政治上产生较大影响的负荷是( B )类负荷。 A.一类 B.二类 C.三类
139 完成( C )可不填写工作票。 A.在带电外壳上 B.临近带电设备工作 C.紧急事故处理 D.全部停电工作
140 为了分析负荷率,常采用( C )。 A.年平均负荷 B.月平均负荷 C.日平均负荷
141 我国规定的交流安全电压为( C )。 A.220V、42V、36V、12V B.380V、42V、36V、12V C.42V、36V、12V、6V D.220V、36V、12V、6V
142 我国规定的交流安全电压为12V、6V、( B )。 A.220V、380V B.42V、36V C.220V、36V D.380V、42V
143 下列( D )三种用具是在低压操作中使用的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A.绝缘手套、验电器、携带型接地线 B.绝缘鞋、验电器、绝缘站台C.验电器、绝缘鞋、标识牌 D.携带型接地线、标识牌、临时遮栏
144 下列的( C )属于警告类标示牌。 A.禁止烟火! B.禁止合闸,有人工作!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D.在此工作!
145 下列的( D )属于指令类安全牌。 A.禁止烟火! B.当心电击! C.注意安全! D.必须戴安全帽!
146 相邻两杆塔导线悬挂点连线的中点对导线铅垂距离称为( D )。 A.档距 B.爬距 C.安全距离 D.弧垂
147 箱式变电所的高压电路采用( A )控制。 A.真空断路器 B.负荷开关 C.真空接触器
148 新敷设的带有中间接头的电缆线路,在投入运行( B )个月后,应进行预防性试验。 A.1 B.3 C.5 D.6
149 要提高供电可靠率就要尽量缩短用户的( B )。 A.单次停电时间 B.平均停电时间 C.累积停电时间
150 一式二份的工作票,一份由( A )收执,以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一份由运行值班人员收执,按值移交。 A.工作负责人 B.工作票签发人 C.工作许可人 D.工作班成员

楼主:
安全牌分为( ABC )。 A. 禁止类安全牌 B.警告类安全牌 C.指令类安全牌 D.允许类安全牌
安装接线图包括( B、C、D )。 A.原理接线图 B.屏面布置图 C.屏背面接线图 D.端子排图
保护金具分为( A、B )。 A.电气类金具 B.机械类金具 C.接续金具 D.连接金具
变电所操作电源分为( AD )。 A. 直流操作电源 B.工作电源 C. 备用电源 D.交流操作电源
变压器的变比等于( ABCD )。 A. 一、二次电压瞬时值之比 B. 一、二次侧绕组匝数之比 C. 一、二次电压最大值之比 D. 一、二次侧感应电势之比
变压器的一、二次电流有效值之比可近似地与( A、D、C )成反比。 A.一、二次绕组匝数比 B.一、二次电压瞬时值之比C.一、二次电压有效值之比 D.一、二次侧感应电势之比
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的排列方式有( AC )。 A. 交叠式 B. 壳式 C. 同心式 D.框式
变压器一、二次绕组匝数之比等于( ACD )。 A. 一、二次侧感应电势有效值之比 B. 一、二次侧电压瞬时值之比 C. 一、二次电流有效值之比 D. 变压器的变比
变压器油的作用有( B、C、D )。 A.润滑 B.冷却 C.绝缘 D.散热
当电压降低过多时,电动机可能( ABCD )。 A. 停转 B. 温度升高 C. 不能启动 D. 绝缘击穿
当交流电源电压加到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C )。 "A.在变压器铁芯中将产生交变磁通 B.在变压器铁芯中将产生不变磁通
C.如果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与外电路负荷连通,就会有电能输出
D.如果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与高压绕组连通,就会有电能输出
"
当交流电源电压加到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以下说法正确的有(BC )。 A. 在一次绕组中会有直流电流流过 B. 在一次绕组中会有交流电流流过 C. 变压器铁芯中的交变磁通会同时穿过一次绕组和二次侧绕组 D. 变压器铁芯中的不变磁通会同时穿过一次绕组和二次侧绕组
当交流电源电压加到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在变压器铁芯中产生的交变磁通将在( AB )中产生感应电势。 A. 一次侧绕组 B. 二次侧绕组 C. 高压套管 D.低压套管
当频率为f的交流电源电压,加到一、二次绕组匝数分别为N1、N2的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以下说法正确的为(AC )。 A. 一次侧绕组中的感应电势为E1=4.44fN1Fm B. 一次侧绕组中的感应电势为E1=2.22fN1Fm C. 二次侧绕组中的感应电势为E2=2.22fN2Fm D. 二次侧绕组中的感应电势为E2=4.44fN2Fm
电击使人致死的原因有( A、C、D )。 A.流过心脏的电流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B.高温电弧使周围金属熔化、蒸发并飞溅渗透到皮肤表面形成的伤害C.电流大,使人产生窒息D.电流作用使心脏停止跳动
电力变压器按冷却介质分为( A、C、D )。 A.自冷式 B.干式 C.油浸式 D.它冷式
电力网的电力线路按其功能一般可分为( AC )。 A.输电线路 B.低压线路 C.配电线路 D.高压线路
电力线路按架设方式可分为( AD )。 A.架空电力线路 B.用电线路 C.配电线路 D.电力电缆线路
对电气主接线的基本要求有电能质量、(ABCD )。 A. 供电可靠性 B. 可扩建性 C. 经济性 D. 灵活性
二次接线图包括( A、B、C )。 A.原理接线图 B.展开接线图 C.安装接线图 D.电气主接线图
发电厂的发电机输出电压通常为( A、B ),最高不超过20kV。 A.6.3kV B.10.5kV C.11.5kV
防止人身电击的技术措施包括( A、B、C )。 A.绝缘和屏护措施 B.在容易电击的场合采用安全电压 C.电气设备进行安全接地 D.采用微机保护
防止人身电击的接地保护包括( A、C )。 A.保护接地 B.零序保护 C.工作接地 D.过电流
防止误操作的闭锁装置有( A、B、C )。 A.机械闭锁 B.电气闭锁 C.电磁闭锁 D.微机闭锁
杆塔拉线按其形式可分为( BCDEF )。 A.张力拉线 B.普通拉线 C.水平拉线 D.弓形拉线 E.共同拉线 F.V形拉线
杆塔拉线按其作用可分为(AD )。 A.张力拉线 B.普通拉线 C.水平拉线 D.风力拉线
高压电动机可能采用的电流保护有( ABC )。 A. 过负荷保护 B.电流速断保护 C. 纵联差动保护 D.气体保护
高压开关柜的五防连锁功能是指(ABCDE )。 A. 防带电拉合隔离开关 B. 防误分合断路器 C. 防带接地线合断路器 D. 防带电合接地刀闸 E. 防误入带电间隔
高压验电器的结构分为( A、D )两部分。 A.指示器 B.电容器 C.绝缘器 D.支持器

楼主:
构成变压器铁芯的部分有( BC )。 A . 油箱 B. 铁芯柱 C. 铁轭 D.油枕
罐式SF6断路器的特点有( A、D )等。 A.重心低 B.耗材少 C.制造工艺要求不高 D.可加装电流互感器
衡量电能质量的指标包括( ABCD )等。 A. 电压允许偏差 B. 频率偏差 C. 电压允许波动 D. 公用电网谐波
加速开关电器中灭弧的措施和方法主要有( B、C、D )。 A.狭缝灭弧 B.气体吹动电弧 C.拉长电弧 D.电弧与固体介质接触
架空导线的种类有( AC )。 A.裸导线 B.避雷线 C.绝缘导线 D.接地线
架空导线的作用是( ABD )。 A.变换电压 B.传输电流 C.防止雷击 D.输送电功率
架空导线截面选择条件有( A、B、C、D、E )。 A.满足发热条件、 B.满足电压损失条件 C.满足机械强度条件 D.满足保护条件 E.满足合理经济条件
接地线的作用是( A、B、C )。 A.当工作地点突然来电时,能防止工作人员遭受电击伤害B.当停电设备突然来电时,接地线造成三相短路,使保护动作,消除来电C.泻放停电设备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电荷D.与大地绝缘
绝缘子的材质一般为( B、C )。 A.铜 B.玻璃 C.电瓷 D.铝
某10kV变电站,其变压器采用油浸式变压器,容量为800kV.A,其继电保护配置主要有( A、B、D )。 A.过电流保护 B.电流速断保护 C.电流差动保护 D.瓦斯保护
某10kV电力线路速断保护动作,断路器跳闸,其故障原因可能为( A、B )。 A.电力线路近端发生瞬时性相间短路 B.电力线路近端发生永久性相间短路C.电力线路远端发生瞬时性相间短路 D.电力线路远端发生永久性相间短路
目前架空绝缘导线按电压等级可分为( ABCD )。 A.超高压绝缘线 B.高压绝缘线 C.中压(10kV)绝缘线 D.低压绝缘线
目前配电线路可分为( ABC )。 A.高压配电线路 B.中压配电线路 C.低压配电线路 D.超高压配电线路
内部过电压与( A、C、D )等多种因素有关。 A.各项参数 B.气象条件 C.电网结构 D.停送电操作
屏背接线图设备接线标志分为( ABCD )。 A. 设备安装单位标号 B.设备顺序号 C. 设备文字符号 D.同型设备顺序号
人体与带电体的直接接触电击可分为( AF )。 A.两相电击 B.直接接触电击 C.跨步电压电击 D.间接接触电击 E.接触电压电击 F.单相电击
三相变压器绕组为Y联结时,以下说法正确的有(BC )。 A. 绕组相电流就等于绕组的最大电流 B. 绕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乘以 √3C. 绕组相电流就等于线电流 D.绕组相电流就等于绕组的最小电流
所谓倒闸操作票的三级审查包括( A、B、D )。 A.填写人自审 B.监护人复审 C.领导审查批准 D.值班负责人审查批准
停电时间包括( A、B、C )。 A.事故停电 B.临时性停电时间 C.计划检修停电 D.限电
下列( BDE )是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A. 验电器 B.标识牌 C.绝缘手套 D.临时遮栏 E.携带型接地线 F.绝缘垫
下列( ABCDEF )属于倒闸操作的内容。 A. 拉开或合上断路器或隔离开关 B.拉开或合上接地隔离开关 C.取下或装上电压互感器的熔断器 D.停用或投入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及改变定值 E.改变变压器、消弧线圈组分接头 F.检修变压器或断路器
下列(ACF )是基本安全用具。 A. 验电器 B.绝缘鞋 C.绝缘夹钳 D.临时遮栏 E.绝缘站台 F.绝缘杆
以下( A、B、D )应使用第二种工作票。 A.在控制盘、低压配电盘、低压配电箱、低压电源干线(包括运行中的配电变压器台上或配电变压器室内)上工作B.带电作业和在带电设备外壳(包括线路)上工作时C.在高压室内的二次接线和照明回路上工作,需要将高压设备停电或做安全措施D.非当班值班人员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高压回路的电流
以下被保护设备( A、B、C、D ),一旦发生电流速断保护动作跳闸,不允许合闸试送电。 A.室内电力线路 B.电缆线路 C.电力变压器 D.电力电容器
以下各电气设备中( A、B、D )属于一次设备。 A.电流互感器 B.隔离开关 C.断路器控制开关 D.变压器
以下设备中,属于一次设备的是( ABD )。 A. 隔离开关 B. 主变压器 C. 操作电源 D. 高压断路器
引起工频过电压的原因包括(AD )等。 A. 线路空载运行 B. 三相短路故障 C. 开断高压电动机 D. 单相接地故障
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有( ABDE )。 A. 停电 B.验电 C. 放电 D. 装设遮栏和悬挂标识牌 E.挂接地线 F.安全巡视
在工作票执行中,监护人的监护内容包括( A、B、C、D )。 A.在部分停电时,监护所有工作人员的活动范围,使其与带电部分之间不小于规定的安全距离B.带电作业时,监护所有工作人员的活动范围,使其与接地部分保持安全距离C.监护所有人员工具使用是否正确D.监护工作位置是否安全,操作方法是否得当E.监督非工作人员有何举动
在应用于住宅小区的环网柜中,通常采用( B、C )控制高压电路。 A.真空断路器 B.真空接触器 C.负荷开关 D.SF6断路器
造成高压电容器组发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AC )。 A. 长期过电压 B. 内部发生局部放电 C. 接头螺丝松动 D. 内部发生相间短路
造成高压电容器组渗漏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A、D )。 A.运行中温度剧烈变化 B.内部发生局部放电C.内部发生相间短路 D.搬运方法不当
造成高压电容器组外壳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BCD )。 A. 运行中温度剧烈变化 B. 内部发生局部放电 C. 使用期限已过 D. 内部发生过电压
真空断路器具有( A、B )的优点。 A.体积小 B.噪音低 C.触头开距小 D.开断容量大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包括电力系统中性点经( A、C、D )与接地装置相连接等。 A.消弧线圈 B.小阻抗 C.高电阻 D.电压互感器
自动重合闸在下列( A、C、D )情况下,不应动作。 A.手动跳开断路器 B.继电保护跳开断路器C.手合故障线路跳开断路器 D.断路器处于不正常状态

网友A:
不错  谢谢楼主  这号可以学学

网友B:
不错,顶一下,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C:
我考试时就是考这些内容,应该还没完,楼主补充完整吧

楼主:
1 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小车室上部设有悬挂小车的轨道。(× ) 工作票的执行中,未经工作许可人的许可,一律不许擅自进行工作。( √ )
2 高压电容器组的投入、退出与系统功率因数有关,一般地,当系统功率高于0.95且仍有上升趋势时,应退出高压电容器组。(√ ) 工作票签发人可以兼任所签发工作票的工作负责人。( × )
3 供电负荷是指用户在某一时刻对电力系统所需求的功率。( × ) 工作票签发人由工作许可人担任。( × )
4 平均负荷是指电网中或用户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段内的平均日用电量。( × ) 工作票由签发人填写,也可由工作负责人填写。( √ )
5 用电负荷是指用户在某一时刻对电力系统所需求的功率。( √ ) 工作许可制度是指工作间断、工作转移和工作全部完成后所作的规定。( × )
6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金属性接地时,健全相对地电压为相电压。( × ) 工作终结即工作票终结。( × )
7 中压配电网是指电压为35KV、10KV、6KV、3KV的配电网。( × ) 故障巡视是为了及时查明线路发生故障的地点和原因,以便排除。( √ )
8 “止步,高压危险!”属于警告类标示牌。( √ ) 国家标准规定,变压器在正常运行下允许过载运行。( √ )
9 10KV真空断路器动静触头之间的断开距离一般为5~10mm。( × ) 互感器的二次绕组需采用接地保护。( √ )
10 3~10KV变电所每组母线和架空进线上都必须装设阀型避雷器。( √ ) 互感器是供电系统中测量和保护用的设备。( √ )
11 35~110KV线路电缆进线段为三芯电缆时,避雷器接地端应与电缆金属外皮连接,其末端金属外皮应经保护器接地或保护间隙接地。( × )P177 环网柜高压母线的截面要根据本配电所负荷电流选择。( × )
12 BWF10.5-25-1表示10.5Kvar、25Kvar单相高压电容器。( × ) 机械类保护金具用于减轻导线、避雷线的震动以及减轻震动损伤。( √ )
13 BWF1O.5-25-1表示25KV单相并联高压电容器。( × ) 几万伏或几十万伏高压电能输送到负荷区后,必须经过不同的降压变压器将高电压降低为不同等级的电压,以满足各种负荷的需要。( √ )
14 CT19型操动机构通常与10KV真空断路器配合使用。(√ ) 架空电力线路是输送、分配电能的主要通道和工具。( × )
15 FN3-1OR/400型负荷开关分闸时,工作触头先于灭弧触头断开。( √ ) 架空电力线路夜间巡视时发现接头过热发红现象,适当减负荷后可以继续运行。( √ )
16 GN2-10/1000代表额定电流为1000A的户内隔离开关。( √ ) 架空绝缘导线按绝缘材料可分为聚氯乙烯绝缘线、聚乙烯绝缘线、交联聚乙烯绝缘线、钢芯铝绞线。( × )
17 GN2-10系列隔离开关的额定电流的范围是630~1000A。( × ) 架空线路导线通过的最大负荷电流不应超过其允许电流。( × )
18 GN2—35/1000代表额定电流为2KA的户内隔离开关。( × ) 架空线路为公网及专线时,定期巡视周期为每季一次。( × )
19 GW5-35/600代表35KV户内隔离开关。( × ) 架空线路在同一档距中,各相导线的弧垂应力求一致,其允许误差不应大于0.5m。( × )
20 H级绝缘干式变压器所用的绝缘材料可以连续耐压2200C高温。(√ ) 架设在发电厂升压变电所与地区变电所之间的线路以及地区变电所之间的线路,是用于输送电能的,称为输电线路。( √ )
21 KYN××800-10型高压丌关柜的专用摇把顺时针转动矩形螺杆时,可推进小车向前移动。( √ ) 交流电弧电流瞬时过零时,此后若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则电弧将彻底熄灭。( √ )
22 KYN××800-lO型高压开关柜的三相主母线呈等边三角形布置。( × ) 接地体是指埋入地面以下直接与大地接触的金属导体。( √ )
23 KYN××800-lO型高压开关柜利用机械连锁来实现小车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之间的连锁。( √ ) 接地线必须是三相短路接地线,不得采用三相分别接地或单相接地。( √ )
24 RGCC型高压开关柜标准单元设置的设备有真空断路器、可见的三工位开关、母线、观察窗等。( × ) 接于电力系统的非主进电缆及重要电缆每1~3年应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且最好在夏、冬季节土壤比较干燥时进行。( √ )
25 RGC型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RGCF表示带有负荷开关的母线分段单元。( × ) 禁止类标示牌挂在已停电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上的操作把手上,防止运行人员误合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 )
26 RN1系列熔断器熔管的陶瓷芯上同时绕有工作熔体和指示熔体。(√ ) 经济电流密度是指通过各种经济、技术方面的比较而得出的最合理的电流密度。( √ )
27 RN2型熔断器的熔丝是根据对其短路电流的要求来确定的。( ×) 警告类标示牌挂在己停电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上的操作把手上,防止运行人员误合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 )
28 RN2型熔断器的熔丝是根据机械强度的要求来确定的,这是因为电压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很小。( √ ) 绝缘垫和绝缘毯可用于防止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 )
29 RNl系列熔断器熔管的陶瓷芯上同时绕有工作熔体和指示熔体。( √ ) 绝缘杆、绝缘夹钳在使用中应定期进行绝缘试验。(√ )
30 RNl系列熔断器是否熔断应根据电路中电流表指示来判断。( × ) RN2 绝缘杆的绝缘部分一般用硬塑料、胶木、玻璃钢或浸过绝缘漆的木料制成。( √ )

楼主:
31 SF6断路器的每日巡视检查中应定时记录气体含水量、压力。( √ ) 绝缘杆工作部分不宜过长,以免操作时造成相间与接地短路。( √ )
32 SF6断路器应设有气体检漏设备,并要求年漏气量小于5%。( × ) 绝缘杆一般每一年检查一次,检查有无裂纹、机械损伤、绝缘层破坏等。( √ )
33 SF6断路器作废后,灭弧室内的气体在未经专门处理之前严禁排放到大气中。( √ ) 绝缘夹钳主要用于接通或断开隔离开关,跌落保险,装卸携带型接地线以及带电测量和试验等工作。( × )
34 SF6气体的绝缘能力是空气的100倍。( × ) 绝缘手套和绝缘鞋由特种橡胶制成,以保证足够的防水性。( √ )
35 TN-C系统是指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 ) 绝缘站台用干燥的木板或木条制成,木条间距不小于2.5mm,以免鞋跟陷入。( √ )
36 按允许电压损失选择导线截面应满足线路电压损失≥允许电压损失。( × ) 开断空载变压器和高压电动机时,由于开关设备的灭弧能力不够强,在开断时触头间有可能发生电弧重燃引起操作过电压。( √ )
37 变电所运行中,如交接班时发生事故,应由接班人员负责处理。( × ) 开关电器中,利用电弧与固体介质接触来加速灭弧的原理是:固体介质能使电弧迅速冷却,并使金属蒸汽大量在固体介质表面凝结。( √ )
38 变压器的变比可近似认为等于一、二次电压有效值之比。( √ ) 空气冷却变压器的温升是指变压器所测量部位的温度与冷却空气温度之差。( √ )
39 变压器的电压高,一般其容量一定小。(× ) 跨越杆塔一般用于当线路跨越公路、铁路、河流、山谷、电力线、通讯线等情况时采用。( √ )
40 变压器的电源电压一般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5%。( √ ) 雷电时,穿上绝缘靴和戴上绝缘手套后可以进行倒闸操作。( × )
41 变压器的二次绕组就是低压绕组。( × ) 雷云对地放电过程中,先导放电是经数次分级发展的。( √ )
42 变压器的技术参数一般都标在变压器的铭牌上。( √ ) 连接金具的作用是支持导线或避雷线,使导线和避雷线固定在绝缘子或杆塔上。( × )
43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多种,如干式自冷、油浸风冷等。( √ ) 两相电击通过人体的电流与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无关。( √ )
44 变压器的上层油温在正常时一般在85ºC以下,对强迫油循环水冷却的变压器为75ºC。( √ ) 铝及钢芯铝绞线在正常情况下运行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90ºC。( × )
45 变压器的铁芯结构一般分为心式和壳式两种。( √ ) 目前使用的三相五孔插座,作用是使N线与PE线分开连接。( √ )
46 变压器的铁芯是变压器的磁路部分。( √ ) 平均负荷是指电网中或用户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段内的平均日用电量。( × )
47 变压器的铁芯是变压器的电路部分。( × ) 普通阀型避雷器由于阀片热容量有限,所以不允许在内过电压下动作。( × )
48 变压器的相数一般分为单相和三相两种。( × ) 人电击后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 √ )
49 变压器的效率是变压器输出的有功功率与输入的有功功率之比的百分数。( √ ) 人体电击后能够自主摆脱的电流称为摆脱电流。( √ )
50 变压器的一、二次电流之比可近似认为与一、二次侧绕组匝数比成反比。(√ ) 人体对直流电流的最小感知电流约为0.5mA。( × )
51 变压器二次侧带负载下的调压称为有载调压。( √ ) 人体受到电击时,人体电阻愈大,流过的电流愈大,人体所受到的伤害愈大。( √ )
52 变压器二次绕组开路,一次绕组施加电压使其电流达到额定值时,此时所施加的电压称为阻抗电压。( × ) 人体与带电体直接接触电击,两相电击比单相电击对人体的危险性大。( √ )
53 变压器负载运行时,二次电压的大小随负载电流大小和负载功率因数大小的不同而改变。( × ) 任何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完全等同于绕组额定容量。( × )
54 变压器理想并列运行的条件是变压器的电压比相等、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相同、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相等。( √ ) 三相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等于变压器额定容量除以额定电压的√3倍。( √ )
55 变压器吸湿器的作用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确保储油柜内上部空气的干燥。( √ ) 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三相额定容量之和。( √ )
56 变压器油的油样一般不应放置于高温和透明容器内。( √ ) 三相变压器绕组为Dd联结时,绕组电流乘以√3就等于线电流。( √ )
57 变压器油能吸收绕组和铁芯产生的热量,起到散热、冷却和绝缘的作用。(√ ) 三相变压器绕组为Dd联结时,绕组相电压就等于线电压。( √ )
58 变压器正常运行,变压器的温度达到稳定时的温升称为稳定温升。( √ ) 三相变压器绕组为Yy联结时,绕组相电流就是线电流。( √ )
59 变压器正常运行时,各部件的温度是不同的。( √ ) 声光型高压验电器使用前应作自检试验。( √ )
60 采用微机综合自动化的变电所,其继电保护均采用微机保护。( √ ) 声光型高压验电器在雨、雪、雾天及空气湿度较大时也能正常使用。( × )

网友D:
不错 谢谢楼主 可以学学

楼主:
61 长期停运的断路器在重新投入运行前应通过远方控制方式进行2~3次操作,操作无异常后方能投入运行。( √ ) 使用绝缘杆,可以不用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靴。( × )
62 常温常压下SF6气体具有无色、无味、无毒、不可燃、无腐蚀性等特点。( √ ) 事故情况下,在全站无电后,必须将电容器支路断路器先断开。(√ )
63 触头断开后,只要触头之间还有电弧存在,则电路实际上并没有被切断。(√ ) 输电线路电压一般在110kV及以上,220kV以上的也称超高压输电线路。( √ )
64 触头间恢复电压的大小与电源电压、负载性质、电弧电流变化率等因素有关。( √ ) 水冷却变压器的温升是指变压器所测量部位的温度与冷却器入口处水温之差。( √ )
65 大型电力系统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提高运行的灵活性,减少系统的备用容量。( √ ) 铁塔基础型式一般采用底盘、卡盘、拉盘基础。( × )
66 单台三相电容器的电容元件组在外壳内部接成星形。( × ) 铁塔基础型式一般分为宽基和窄基两种。( √ )
67 单相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等于变压器额定容量除以额定电压。( √ ) 停电检修的设备,各侧电源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电源也需断开。( √ )
68 单相电击的危险程度与电网运行方式有关。( √ ) 停电检修的设备,各侧电源只要拉开断路器即可。( × )
69 弹簧操动机构的操作电源既可以是直流电源也可以是交流电源。( √) 停电作业的电气设备和电气设备,除本身应停电外,影响停电作业的其他电气设备和带电线路也应停电。( √ )
70 弹簧储能操动机构储能过程中,分闸弹簧被拉伸。( × ) 为保证断路器具有足够的合闸速度,操动机构必须具有足够大的操作功率。( √ )
71 弹簧储能操动机构的优点有加工工艺要求不高、可靠性高、价格低等。(× ) 为保证工作票的严格执行,即使是出现紧急事故处理也必须填写工作票。( × )
72 当变压器过负载时,会加大变压器运行的声音。( √) 为避免电弧与熔管直接接触而烧毁熔管,跌落式熔断器熔管内设有消弧管。( √ )
73 当变压器容量不大于100kVA时,接地电阻不大于lO Ω。( √ ) 为防止跨步电压电击,进入故障点区域人员应穿绝缘鞋。( √ )

楼主:
74 当变压器所带负载中,有大容量动力设备起动时,会加大变压器运行的声音。(√ ) 为了考核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我国规定:66KV对应的允许最高工作电压为72.5KV。( √)
75 当电流路径通过人体肝脏时,其电击伤害程度最大。( × ) 为了实现对电路的短路保护,负荷开关与隔离开关配合使用。( × )
76 当高压电容器组发生爆炸时,处理办法之一是切断电容器与电网的连接。( √ ) 位于线路首端的第一基杆塔不属于终端杆,只有最末端一基杆塔属于终端杆。(× )
77 当频率为f的交流电源电压加到一、二次侧绕组匝数分别为N1、N2的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后,一次侧绕组中的感应电势为E=4.44Fn1Φm。( √ ) 我国变压器的额定频率为50Hz。(√ )
78 当系统短路或接地时,变压器会产生很大的噪声。(√ )P39 我国规定的交流安全电压为42V、36V、12V、6V。( √ )
79 当验明设备确已无电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用接地线三相接地。( √ ) 我国国标对10KV及以下系统规定的电压波动允许值是2.5%。( √ )
80 倒闸操作必须在接到上级调度的命令后执行。(√ ) 线路检修时,接地线一经拆除即认为线路已带电,任何人不得再登杆作业。( √ )
81 低压电气设备停电检修时,为防止检修人员走错位置,误入带电间隔及过分接近带电部分,一般采用遮拦进行防护。( √ ) 线路空载运行可能会引起工频过电压。( × )
82 低压配电线路的电压为10kV及以下。( × ) 箱式变电所的高压电路采用真空接触器控制。(× )
83 第二种工作票应在进行工作的当天预先交给值班员。( √ ) 新投入运行的断路器,应相对缩短巡视周期。(√ )
84 第二种工作票执行时如未按时完成,应办理延期手续。( × ) 新装SF6断路器投入运行前必须复测气体的含水量和漏气率。( √ )
85 电磁操动机构的操作电源既可以是直流电源也可以是交流电源。( × ) 验电时,不能将一相无电作为三相无电的依据。( √ )
86 电力电缆是一种地下敷设的送电线路。( √ ) 氧化锌避雷器的阀片电阻具有非线性特性,在正常工作电压作用下,呈绝缘状态;在冲击电压作用下,其阻值很小,相当于短路状态。(√ )
87 电力电缆中,保护层保护电缆免受外界杂质和水分的侵入,以防止外力直接损坏电缆。( × ) 液压操动机构是利用气体压力储存能量,依靠液体压力传递能量进行合、分闸的操作机构。( √ )
88 电力系统中的送电、变电、配电三个部分称为电力网。( √ ) 一般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绕组都应装设熔断器,二次绕组、铁芯和外壳都必须可靠接地。(√ )
89 电力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只能保护线路全长的一部分。( √ ) 一般防护用具不具有绝缘性能。( √ )
90 电力线路的速断保护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因此不是主保护。( √ ) 一般情况下,环境温度在+40ºC之间时,充硅油的电容器允许温升为55ºC。( √ )
91 电力线路的作用是输送和分配电能。(√ ) 仪用互感器包括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两种。(√ )
92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为防止与地短路,严禁接地。( × ) 引起工频过电压的原因包括线路空载运行、单相接地等不对称故障。( √ )
93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中应该装设熔断器或隔离开关。(× ) 用电单位严禁约时停送电,并不得未经申请批准而借系统停电机会自行作业。(√ )
94 电流互感器的容量是指允许接入的二次负载容量。( √ ) 用电负荷是指用户在某一时刻对电力系统所需求的功率。( √ )
95 电流互感器工作时,其二次侧不允许开路。( √) 用于直接接触电击防护时,选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其额定动作电流不超过50mA。( × )
96 电流互感器工作时,相当于一台短路运行的变压器。(√ ) 由DL型过电流继电器构成的电流保护动作后必须经过中间继电器启动跳闸回路。( √ )
97 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匝数很少,二次绕组的匝数较多。( √ ) 由发电、送电、变电、配电组成的整体称为电力系统。( × )
98 电流流过人体的路径,右手至脚比左手至脚的电流路径危险相对较小。( √ ) 油断路器的每日巡视检查项目中应包括油位检查。( √ )
99 电流流过人体的路径,右手至脚对人体的伤害程度最大。( × ) 油浸式变压器的器身放置于装满变压器油的油箱中。( √ )
100 电流流过人体时,人体内部器官呈现的电阻称为体内电阻。( √ ) 远距离输送电能时,首先要将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通过升压变压器升高到几万伏或几十万伏,以减小输电线上的能量损耗。( × )

楼主:
101 高压电动机的零序电流保护主要反映故障为( B )。 A.三相故障 B.接地故障 C.过负荷 D.内部故障
102 高压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分为( A )。 A.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保护层 B.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凯装层C.线芯(导体)、绝缘层、防水层、保护层 D.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隔热层
103 高压验电器一般每( C )试验一次。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104 隔离开关合闸时应( B )。 A.与断路器同时闭合 B.在断路器闭合前闭合 C.在断路器闭合后闭合
105 隔离开关型号为GN2-10/1000,含义是( C )。 A.额定电压2KV,额定电流10A B.额定电压2KV,额定电流1000A C.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1KA
106 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串联使用时,送电的操作顺序是( A )。 A.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上断路器 B.先合上断路器后合上隔离开关 C.同时合上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D.无先后顺序要求
107 更换RN2型熔断器熔丝时,熔丝的材料、截面、长度和电阻均应符合要求,否则会在熔断时( A )。 A.产生危险的过电压 B.造成指示熔体不能熔断 C.可靠喷射灭弧
108 工作票执行过程中,如需扩大工作任务,必须由( B )通过工作许可人在工作票上增填工作项目。 A.运行值班人员 B.工作负责人 C.工作票签发人 D.工作班成员
109 过电流继电器开始返回原位的( A )电流称为返回电流。 A.最大 B.最小 C.中间
110 环网柜高压母线的截面要根据( C )选择。 A.本配电所负荷电流 B.环网穿越电流 C.本配电所负荷电流与环网穿越电流之和
111 回转式高压验电器一般每( C )进行一次预防性电气试验。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112 甲乙两设备采用相对编号法,是指( A )。 A.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编号,乙设备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编号 B.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编号,乙设备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编号C.在甲、乙设备上标出两设备连接的回路编号
113 架空电力线路跨越架空弱电线路时,其交叉角对于一级弱电线路应( D )。 A.<30º B.≥30º C.<45º D.≥45º
114 架空电力线路夜间巡视时发现接头过热发红现象,应采取如下措施( D )。 A.继续运行 B.将线路负荷减少一半C.线路停电处 D.适当减少负荷,增加巡视
115 架空线路导线与建筑物的垂直距离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35kV线路不应小于( C )。 A.2.5m B.3m C.4m D.5m
116 架空线路中的( B )用于限制线路发生断线、倒杆事故时波及范围。 A.直线杆塔 B.耐张杆塔 C.转角杆塔 D.终端杆塔
117 检修工作时凡一经合闸就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把上应悬挂:( B )。 A.止步,高压危险! B.禁止合闸,有人工作!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D.在此工作!
118 将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等外露可接近导体与接地装置相连称为( A )。 A.保护接地 B.工作接地 C.防雷接地 D.直接接地
119 交流电弧电流瞬时过零时,此后若( A ),电弧将彻底熄灭。 "A.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B.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C.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
120 禁止类标示牌制作时( C )。 A.背景用红色,文字用白色 B.背景用白色,边用红色,文字用黑色C.背景用白色,文字用红色 D.背景用红色,边用白色,文字用黑色

楼主:
101 电流种类不同,对人体的伤害程度不一样。( √ ) 在RGC型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RGCB表示正面出线的空柜转接单元。(√ )
102 电路中电阻较大时,可以起到较好的阻尼作用,使过电压较快消失。( √ ) 在RGC型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RGCV表示断路器单元。( √ )
103 电气设备的工作状态可分为运行、备用、退出3种。( √ ) 在保护动作时,回路中流过信号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大于额定工作电流1.1倍即可。( × )
104 电气设备附近遭受雷击,在设备的导体上感应出大量与雷云极性相反的束缚电荷,形成过电压,称为雷电反击过电压。( × ) 在并联运行的同一电力系统中,任一瞬间的频率在全系统都是统一的。( √ )
105 电压互感器的容量是指其二次绕组允许接入的负载功率。( √ ) 在城市中心地带,考虑安全方面和城市美观的问题,配电线路大都采用架空线路。(×)
106 电压互感器工作时,其高压绕组与被测电路并联,低压绕组与测量仪表的电压线圈并联。(√ ) 在冲击短路电流到达之前能断开短路电流的熔断器称为限流式熔断器。( √ )
107 电压互感器是将系统的高电压改变为标准的低电压。( √ ) 在单相变压器闭合的铁芯上一般绕有两个互相绝缘的绕组。(√ )
108 电压偏差以电压变化期间电压实际值与电压额定值之差相对于电压额定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 ) 在低压带电设备上,辅助安全工具不可作为基本安全用具使用。( × )
109 电灼伤一般分为电烙印和皮肤金属化。( × ) 在高压带电设备上,辅助安全工具可作为基本安全用具使用。( × )
110 端子排垂直布置时,排列顺序由上而下;水平布置时,排列顺序由左而右。( √ ) 在高压电气设备(包括线路)上工作,需要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的工作应使用第一种工作票。( √ )
111 断路器操动机构具有自由脱扣装置,其作用是:在合闸过程中,若继电保护动作,则使断路器立即跳闸。(√ ) 在工作票执行期间,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任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安全措施,值班人员不得变更有关检修设备的运行接线方式。( √ )
112 断路器的操动机构用来控制断路器合闸、跳闸,并维持断路器合闸状态。( √ ) 在工作票执行期间,工作人员可以将工作票所列的计划停电时间作为开始工作的依据。( × )
113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指其长期允许通过的最大工作电流,不受环境温度的影响。( × ) 在工作票执行期间,监护人因故离开工作现场,可以随意指定一名工作组人员代替监护。(× )
114 断路器铭牌上应标明其操作注意事项。( × ) 在工作票执行期间,一旦工作开始,工作负责人必须始终在工作现场,对工作人员的安全认真监护。( √ )
115 对断路器的正常维护包括对不带电部分的清扫等。(√ ) 在继电保护回路中,中间继电器可用于增加触点数量和触点容量。( √ )
116 对强迫油循环水冷或风冷变压器,不论有无人员值班,都应每小时巡视一次。(√ ) 在雷云对地放电的过程中,余辉放电阶段放电电流最大。( × )
117 对于10KV供电用户变电所,为避免引起铁磁谐振过电压.要求电压互感器组采用Y,y接线。( × ) 在雷云对地放电的过程中,主放电阶段放电电流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 )
118 对于存在电感元件的电路,电弧暂时熄灭时电流变化率很大,在电感元件上产生很大感应电动势,触头间恢复电压将等于电源电压与电感元件的感应电动势之和,不利于灭弧。( √ ) 在某一时间段内,电压缓慢变化而偏离额定值的现象,称为电压波动。( × )
119 对于三类负荷,应采取最少不少于2个独立电源供电。( × ) 在实际的三孔插座中,如将电源N线与PE线串接,会使设备金属外壳带电。( √ )
120 对于新安装或大修后的断路器,投入运行前必须验收合格才能施加电压。(√ ) 在同等电击情况下,妇女和小孩更容易受伤害。(√ )

楼主:
121 多绕组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各个绕组额定容量的平均值。( ×) 在同等电击情况下,患有心脏病、精神病、结核病等疾病或酒醉的人比正常人受电击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
122 多绕组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最大的绕组额定容量。(√ ) 在线路设计施工时,不论土壤特性如何,所有混凝土电杆基础都必须采用底盘、卡盘、拉盘基础。( × )
123 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可以提高供电质量,提高变压器运行的经济性,还可以减小总备用容量。( √ ) 在一次系统发生故障或异常状态时,要依靠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将故障设备迅速切除。( √ )
124 防震锤可用于防止直线杆塔的悬式绝缘子串摇摆角过大,避免寒冷天气中导线出现“倒拔”现象。( √ ) 在油浸式变压器中,变压器油正常运行的最高温度为95ºC。( √ )
125 防止人身电击,最根本的是对电气工作人员或用电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 √ )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直线杆塔一般不承受顺线路方向的张力,主要承受垂直荷载以及水平荷载。(√ )
126 辅助安全用具是指那些绝缘强度能长期承受设备的工作电压,并且在该电压等级产生内部过电压时能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的用具。( × )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稳定电弧接地时,可能产生电弧接地过电压。( √ )
127 负荷开关灭弧能力弱,可以接通和断开正常负荷电流,但不能断开短路电流。( √ )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供电系统,将电气设备的中性线与接地装置相连称为保护接地。( × )
128 杆塔的作用是支持导线、避雷线和其他附件。( √ )P109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中性点不接地变压器一般不装设中性点防雷保护。( × )
129 杆塔横担按材质的不同分为木横担、铁横担、瓷横担。( √ ) 展开接线图包括直流回路展开图和交流回路展开图。( √ )
130 杆塔基础是指架空电力线路杆塔地面以下部分的设施,其作用是保证杆塔稳定。( √ ) 针对高压电容器组的渗漏油故障,处理办法之一是注意调节电容器运行温度。( √ )
131 高压电容器组的投入、退出与系统功率因数有关,一般地,当系统功率高于0.95且仍有上升趋势时,应退出高压电容器组。( √ ) 整台机组检修,工作票必须由车间主任、检修副主任或专责工程师(技术员)签发。( √ )
132 高压断路器作为保护变压器和高压线路的电器,具有开断正常负荷能力,还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能力。( √ ) 执行第一种工作票时,如工作未按时完成,应由工作负责人向值班负责人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 )
133 高压熔断器带有热脱扣器时,在其型号中以字母T表示。( √ ) 执行工作票制度有如下方式:填用操作票及执行口头或电话命令。(× )
134 高压熔断器在电路通过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时熔断,以保护电气设备。(√ ) 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称为配电网。( √ )。
135 隔离开关操动机构分为手动操动机构、电动操动机构和弹簧操动机构。(× ) 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称为输电网。( × )。
136 隔离开关的作用包括倒闸操作、隔离电源、拉合无电流或小电流电路。( √ ) 值班人员巡视时发现异常,应向值班长汇报,重大设备缺陷应立即向领导汇报。( √ )

网友C:
还没完,楼主继续

楼主:
137 隔离开关型号为GW4-35/1000,含义是:额定电压4KV,额定电流1000A 。( × )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保护装置将动作切断电源,造成停电。( × )
138 隔离开关型号为GW5-35/600,含义是:额定电压5KV,额定电流600A。( × )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造成停电。(√ )
139 隔离开关液压操动机构的手摇装置供安装和检修调整时使用。( √ )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不变。( √ )
140 各电气设备的N线不允许串接,应各自与线N的干线直接相连。(√ ) 重做电缆终端头时后,必须核对相位、摇测绝缘电阻,并做耐压试验,全部合格后才允许恢复运行。(√ )
141 工频过电压的特点是频率低,持续时间短。( × ) 专人监护只对专一的地点、专一的工作和专一的人员进行特殊的监护。( √ )
142 工频过电压的特点是数值不很大,持续时间长。( √ ) 转角杆塔位于线路转角处,除承受导线等的垂直荷载和风压力外,还承受导线的转角合力。( √ )

网友E:
好多啊,都下载了,不错!!

网友F:
电工考题,又学了一次。谢谢

网友G(2009-05-08):
辛苦了 没有简答题吗?

网友H:
11、在RGC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 )表示带有负荷开关的母线分段单元。
A、RGCS      B、RGCV       C、RGCF

网友H:
在RGC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 )表示带有负荷开关的母线分段单元。
A、RGCS     B、RGCV      C、RGCF

在RGC型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  )表示带有负荷开关的母线分段单元。

A.RGCS    B.RGCV       C.RGCF
各位急用啊

网友I:
好东西,正好合我胃口,收藏了。

网友H:
在RGC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 )表示带有负荷开关的母线分段单元。
A、RGCS        B、RGCV        C、RGCF

在RGC型高压开关柜型号中,用( )表示带有负荷开关的母线分段单元。

A.RGCS           B.RGCV           C.RGCF

各位谁知道答案啊?急用,谢谢帮忙

网友B:
好东西,再次支持一下,收藏了!

网友J:
下一份参考,多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K(2009-07-14):
谢谢,楼主,好东东要好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L(2009-09-11):
大家好,我是梨花梦,来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L:
感谢楼主,我崇拜你!你是大家的良师益友!

网友M(2009-12-24):
某变电所10KV侧采用RGC型高压开关柜,若其10KV出线有1条直供电缆、4个就地供电电动机、1个计量柜、1个降压变压器,则其10KV侧应(   )  A. 只有1个部分 B. 分为2个部分 C. 分为3个部分

选哪个啊

网友N:
好多啊,谢谢你啦!还有吗/

网友O(2010-08-20):
10kv避雷器多少年检验?

网友P(2010-09-20):
引用 楼主:
101 高压电动机的零序电流保护主要反映故障为( B )。 A.三相故障 B.接地故障 C.过负荷 D.内部故障
102 高压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分为( A )。 A.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保护层 B.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凯装层C.线芯(导体)、绝缘层、防水层、保护层 D.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隔热层
103 高压验电器一般每( C )试验一次。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104 隔离开关合闸时应( B )。 A.与断路器同时闭合 B.在断路器闭合前闭合 C.在断路器闭合后闭合
105 隔离开关型号为GN2-10/1000,含义是( C )。 A.额定电压2KV,额定电流10A B.额定电压2KV,额定电流1000A C.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1KA
106 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串联使用时,送电的操作顺序是( A )。 A.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上断路器 B.先合上断路器后合上隔离开关 C.同时合上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D.无先后顺序要求
107 更换RN2型熔断器熔丝时,熔丝的材料、截面、长度和电阻均应符合要求,否则会在熔断时( A )。 A.产生危险的过电压 B.造成指示熔体不能熔断 C.可靠喷射灭弧
108 工作票执行过程中,如需扩大工作任务,必须由( B )通过工作许可人在工作票上增填工作项目。 A.运行值班人员 B.工作负责人 C.工作票签发人 D.工作班成员
109 过电流继电器开始返回原位的( A )电流称为返回电流。 A.最大 B.最小 C.中间
110 环网柜高压母线的截面要根据( C )选择。 A.本配电所负荷电流 B.环网穿越电流 C.本配电所负荷电流与环网穿越电流之和
111 回转式高压验电器一般每( C )进行一次预防性电气试验。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112 甲乙两设备采用相对编号法,是指( A )。 A.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编号,乙设备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编号 B.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编号,乙设备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编号C.在甲、乙设备上标出两设备连接的回路编号
113 架空电力线路跨越架空弱电线路时,其交叉角对于一级弱电线路应( D )。 A.<30º B.≥30º C.<45º D.≥45º
114 架空电力线路夜间巡视时发现接头过热发红现象,应采取如下措施( D )。 A.继续运行 B.将线路负荷减少一半C.线路停电处 D.适当减少负荷,增加巡视
115 架空线路导线与建筑物的垂直距离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35kV线路不应小于( C )。 A.2.5m B.3m C.4m D.5m
116 架空线路中的( B )用于限制线路发生断线、倒杆事故时波及范围。 A.直线杆塔 B.耐张杆塔 C.转角杆塔 D.终端杆塔
117 检修工作时凡一经合闸就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把上应悬挂:( B )。 A.止步,高压危险! B.禁止合闸,有人工作!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D.在此工作!
118 将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等外露可接近导体与接地装置相连称为( A )。 A.保护接地 B.工作接地 C.防雷接地 D.直接接地
119 交流电弧电流瞬时过零时,此后若( A ),电弧将彻底熄灭。 "A.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B.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C.触头间介质击穿电压<触头间恢复电压
"
120 禁止类标示牌制作时( C )。 A.背景用红色,文字用白色 B.背景用白色,边用红色,文字用黑色C.背景用白色,文字用红色 D.背景用红色,边用白色,文字用黑色

网友Q(2011-05-08):
很好,谢谢,东西很实用

网友R:
不错,赶紧学学,马上就要考试了

网友S:
fuy很好,谢谢,东西很实用

网友T:
现在电工操作证都上电脑考试了,每年都更换考题!作用不大。

网友U:
很好,很实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