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氟化硫(SF6)断路器有哪些优点?

楼主(2009-02-15):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主要优点是:

(1)开断容量大 SF6断路器的开断电流目前已达40~63千安,最大电流达到80千安。

(2)电器寿命长 修检周期可长达10~20年。

(3)开断性能好 不仅开断短路性能好,而且具有开断空载长线路和空载变压器不重燃,过电压低等优点。

(4)灭弧室断口耐压高 目前已达到单断口245千伏、50千安的水平,因此断路器的结构简单、紧凑、占地面积小。

(5)安全 无火灾和爆炸危险。

SF6是由硫和氟合成的一种惰性化学气体,无色、无臭、无毒、不燃、比空气重5倍。SF6分子具有很强的负电性,能吸附电子形成惰性离子。由于具有这种特性,在SF6气体中很难存在自由电子,因此它是一种绝缘强度高、灭弧性能好的气体介质,其灭弧能力比空气高100倍,而且在电弧熄灭后能很快恢复绝缘

网友A(2013-12-12):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性能特点:

阻塞效应
充分发挥气流的吹弧效果,灭弧室体积小、结构简单、开断电流大、燃弧时间短,开断电容或电感电流无重燃或无复燃,过电压低。

电气寿命长
50kA满容量连续开断可达19次,累计开断电流可达4200kA,检修周期长35kv六氟化硫断路器,适于频繁操作。

绝缘水平高
六氟化硫气体在0.3MPa气压时,通过了各种绝缘试验并有较大裕度。累计开断电流3000kA以后,在0.3MPa气压下每个断口还可耐受工频电压250kV达1 min,将六氟化硫气体减至零表压仍可耐受工频电压166.4kV5 min。

密封性能好
六氟化硫气体含水量低;灭弧室、电阻和支柱分成独立气隔,现场安装时不用打开,安装好后用自动接头连通;安装检修方便,并可防止脏物和水分进入断路器内部。

自我保护和监视系统完备
液压机构内的信号缸可实现对断路器的自我保护:有密度继电器监视六氟化硫气体泄漏;有压力开关和安全阀监视液压机构压力,保护液压系统安全。液压机构采用了可防止 "失压慢分"的阀系统,本体上就可进行机构闭锁,保证运行安全。控制回路中采用了两套分闸电磁铁和防跳保护,保证操作准确无误。

操作功率小,缓冲平稳
机构工作缸与灭弧动触头的传动比为1:1,机构特性稳定。机构特性稳定性可达3000次,机构寿命研究试验做到10000次,操作噪声小于90dB。

武汉纽瑞德气体: http://www.whqiti.com

六氟化硫详细参数: http://www.whqiti.com/liufuhualiu/liufuhualiu.html

网友A:
武汉纽瑞德贸易有限公司(http://www.whqiti.com)是一家专业提供特种气体、电子气体、标准混合气体、高纯气体和工业气体的公司。主营:六氟化硫气体sf6、高纯氦气he、标准气体、混合气、液氨、四氟化碳、充气球氦气、氯化氢、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二氧化硫、高纯氙气、高纯氖气、高纯氩气、高纯氮气、高纯二氧化碳、高纯氢气等。欢迎咨询 400-690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