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检测连接器各针脚之间有无短路,怎么做?

楼主(2009-02-15):
用PLC检测连接器各针脚之间有无短路,怎么做?

网友A:
不好做吧,有电测仪。

网友B:
那样你岂不是要连接很多线?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网友C:
电子连接器行业很好做的啊,形成回路就可以检测了啊

QQ:121859485

网友D:
连接器是固定的吗,做个连接器接口,针脚出来接开关,plc输出控制开关,接回plc输入做判断

网友E:
用plc做是不是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