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7-200 <此处内容被屏蔽 >软禁的吗?请问好用吗?

楼主(2009-02-15):
我单位的设备用的是s7-200的,但是都设置了密码,现在有的输出点坏掉了,我想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改一下程序。

网友A:
找人买个密码软件吧  你有实力就自己在编写一个

网友B:
高手可以拆开自己焊的!!

把坏的输出继电器拆掉,好的输出继电器焊上

网友C:
把坏的输出继电器拆掉,好的输出继电器焊上,哈试试吧

网友D:
我有,100%成功,不破坏原程序。你把程序发给我,PROFINETOLM@163.COM

网友E:
可以用软件或者硬件方法解决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