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OMRON 的OPC怎样设置才能与CPM1A正常通讯呢?

楼主(2009-02-15):
请问我的OMRON OPC应该怎样设置才能与CPM1A正常通讯?其实我可以与plc正常的通讯了,只是变量不能正常通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教,不胜感激!在此先谢谢!我的QQ997040995   EM:QH780720@163.comHOST LINK连接

网友A:
我想先请问下你是怎么确定你的OPC能与PLC正常通信了.他底下的信息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不会设置TAG?

网友B:
还有CIO的设置?这东西不难啊

楼主:
对:gsxiaojian 关于

我想先请问下你是怎么确定你的OPC能与PLC正常通信了.他底下的信息显示的是什么?

没有提示,只是画面的指示灯的状态不对,当正常通讯的时候,指示灯的颜色应该是绿的 ,现在只有第一个灯的状态是对的,其他的都不对,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才大器粗请帮忙解释一下,你的贴图我没有看明白。我用的是CPM1A与电脑进行通讯,用的通讯线是CPM1A的编程电缆。  通讯协议是否应该FINE吧,不应该是SYSMAC,其他的设置有没有错误,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C(2009-08-14):
本公司提供 万能OPC服务器 ,它嵌入了多种插件驱动程序、组件和130多种通讯协议,并且支持 1000多种设备。 下载地址:

www.lflzd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