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电度?

楼主(2009-02-15):
三相电动机怎么计算电度?

请高手详细介绍。谢谢啊!

网友A:
大工业户均实行两部制电价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计算电费,有的还要实行峰谷电价、优待电价等,还有各种加收(征)的费用等,所以大工业的电费计算比一般户的电费计算复杂得多。一般计算的程序和注意的问题如下:
(1) 算出用电量。先从抄表记录中算出当月有功表(包括峰、谷、非峰谷)、无功表、照明表的指数及电量值。如果未装照明表时,应按定比或定量值将非居民照明用电电量减出,剩余的电量才是大工业用电量。如果是高供低量者,还应加变损电量。
(2) 算出电度电费值
电度电费(元)=目录电价(元/千瓦·时)×用电量(千瓦·时)
如果实行峰谷电价的用户,则应算出峰谷电度电费(元)=[峰电价(元/千瓦·时)×峰电量(千瓦·时)]+[谷电价(元/千瓦·时)×谷电量(千瓦·时)]+[非峰谷电价(元/千瓦·时)×非峰谷电量(千瓦·时)]
(3) 算出基本电费值。如按变压器容量计费时:
基本电费(元)=变压器容量(千伏·安)×变压器容量的基本电价(元/千伏·安)
如按最大需量计费时:
基本电费(元)=最大需量表指针读数×1.04×倍率×最大需量的基本电价(元/千瓦) (如实际使用最大需量值超出申请数值则超出部分应加倍收费)
(4) 算出电费值。
电费值=电度电费+基本电费
(5) 算出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值。
1) 先求出比值:
无功电量
比值= (如为高供低量户,应将抄见有功、无功电量分别加变损有功有功电量 无功电量)
2) 由比值查表求出功率因数值(见表17)
3) 查出奖惩电费百分数。以功率因数值按不同的功率因数考核标准,分别查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表(见表18或表19)得出奖惩电费百分数。
4) 算出功率因数奖惩电费值:
奖(惩)电费值=电费值×功率因数减少(增加)电费的百分数(减少电费为负、增加电费为正)
5) 算出总电费值。
总电费值=电费值±奖惩电费值。
6) 算出加收(征)费用(加价值)。
加价值=总有功电量×[三峡建设基金+电力建设资金+附加费+……]
7) 算出总的综合费用:
总的综合费用=总电费值+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