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配套问题

楼主(2009-02-16):
大家帮个忙啊!用驱动器是不是通用的?还是必须一配一使用,不能互换。

网友A:
同一品牌系列在电流范围可以

一般情况,一配一

网友B:
有些驱动器,可以驱动多个品牌的伺服,;但日本那种省线编码器的伺服,由于通信协议保密,好像很少有能驱动的。

网友C:
日本的基本都是一配一,封闭的日本文化所至。

网友D:
看你用的哪种伺服了,欧系的很多可以通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配一使用的,但是可以驱动其他的。

鄙视小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有些驱动器,可以驱动多个品牌的伺服,;但日本那种省线编码器的伺服,由于通信协议保密,好像很少有能驱动的。

选的是路斯特的CDD3000系列的,可以配什么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看你用的哪种伺服了,欧系的很多可以通用。

选的是路斯特的CDD3000系列的,可以配什么电机呢?

楼主:
对:xvhope 关于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配一使用的,但是可以驱动其他的。

鄙视小鬼子!

内容的回复:

选的是路斯特的CDD3000系列的,可以配什么电机呢?

网友D:
不知道,问问刘老师和波老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