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系列是否有复位功能

楼主(2009-02-16):
我用松下FPX-C60T编写了一个自动控制程序,可总是出现运算错误45,不论是清除错误重传还是下载其他程序,总是出现,寄存器的数值无法清除,这种错误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看错误的步数 先更改后在清楚错误 不修改怎么传都是错误

网友B:
先检查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在PROG模式下重启电源可以清除错误报警,用自诊断指令F148也可以检查错误地址,程序错误地址都保存在特殊数据寄存器DT90017和DT90018上,

网友C:
重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