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问题

楼主(2009-02-16):
本人未用过台达PLC。现在想问一下:

1。台达PLC的接线端子是不是象三菱的,可以整套端子拆下来。不用一个一个拆线?

2。台达的PLC怎么分?ES/EX/SS,SA/SX/SC,EH/EH2/SV,等PLC之间各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TO:漏电马达

1。台达的SS/SC/SA/SX/SV系列PLC接线端子可以整套拆下来,而ES/EX/EH2系列PLC接线端子则需要一个一个接线。

2。台达的PLC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按照外形、功能分类)有相应的区分方法,如果有进一步了解需求,我可以发送一份资料给你!

网友A:
TO:漏电马达

按照性能以及执行效率可以分为:

网友B: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