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台达(DELTA)伺服

楼主(2009-02-16):
有些问题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解答。
我手里现在有一个PLC型号为DVP-14SS。一个伺服驱动器型号为ASD-B0221-A和一个伺服电机型号为ECMA-C30602ES,还一个人机界面,都是台达的。
现在有个问题,我PLC只有一个通讯口。我想用它和触摸屏相连,可是伺服驱动器中的CN1口怎么和PLC通讯呢?如果不在追加模块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把CN1中各个引脚的线直接接到PLC的I/O上。请问是怎么接线的呢。如下图为CN1引脚图
为了更有弹性与上位控制器互相沟通,我们提供可任意规划的5组输出及8组输入。控制器提供的八个输入设定与五个输出分别为参数P2-10~P2-17与参数P2-18~P2-22。除此之外,还提供差动输出的编码器A+,A-,B+,B-,Z+,Z-信号,以及仿真转矩指令输入和仿真速度指令输入。
其接脚图如下:
No 名称 说明 No 名称 说明
No 名称 说明 1 DO4+ 数字输出 No 名称 说明 26 DO4- 数字输出
2 DO3- 数字输出 3 DO3+ 数字输出 27 DO5- 数字输出 28 DO5+ 数字输出
4 DO2- 数字输出 5 DO2+ 数字输出 29 NC 无作用 30 DI8- 数字输入
6 DO1- 数字输出 7 DO1+ 数字输出 31 DI7- 数字输入 32 DI6- 数字输入
8 DI4- 数字输入 9 DI1- 数字输入 33 DI5- 数字输入 34 DI3- 数字输入
10 DI2- 数字输入 11 COM+ 电源输入端 35 PULL 指令脉冲的外 36 /SIGN 位置指令符
12 GND 内部电源 (12~24V) HI 加电源 号(-)
的地(VCC 13 GND 内部电源的 37 SIGN 位置指令符号 38 NC 无作用
的地) 地(VCC的 (+) 40 NC
14 NC 地) 39 NC 无作用 42 V_REF 仿真指令输
16 MON1 仿真数据 15 MON2 仿真数据监 41 PULSE 位置指令脉冲 入速度(+)
监视输出1 视输出2 (+) 44 GND 内部电源的
18 T_REF 仿真指令 17 VDD +24V电源输 43 /PULSE 位置指令脉冲 地(VCC的地)
输入转矩 出(外部I/O (-) 46 NC 无作用
(+) 用) 45 COM- VDD(24V)电源 48 NC 无作用
20 VCC +12电源 19 GND 内部电源的 的地 50 OZ 编码器Z脉冲
输出(仿真 地(VCC的 47 COM- VDD(24V)电源 输出
指令用) 地) 的地
22 /OA 编码器/A 21 OA 编码器A脉 49 COM- VDD(24V)电源
脉冲输出 波输出 的地
24 /OZ 编码器/Z 23 /OB 编码器/B脉
脉冲输出 波输出
25 OB 编码器B脉
波输出
备注:NC代表NO CONNECTION,此端子由驱动器内部使用,请勿连接,以免造成损坏!

网友A:
您所提到的是B系列的驱动器与PLC的通讯,这不是通过CN1进行通讯的,我们驱动器的通讯口为CN3, 您所使用的PLC正面有一个通讯口RS232,再PLC底部还有一个RS485,可以与触摸屏相连。CN1与I/O点的连接可以直连,但是要注意我们是NPN型,负输入。不要接反了。另外,手册最后由关于台达PLC与驱动的接线参考,希望对您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