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引压管路的长度有无规定,以多长为好?

楼主(2009-02-16):
仪表引压管路的长度有无规定,以多长为好?

楼主:
是短一点好呢还是长一点好,拿不准。

网友A:
没有严格要求,大概15米之内,太远的会测量滞后的

网友B:
能近则近,当然也要考虑仪表安装位置方便检修。特别是蒸汽引压管线冬天需要保温,一般不超过10米

网友C:
最好别超过5米。个人感觉

网友D:
10m是肯定没问题的,当然越短越好

网友E:
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准确答案。

网友F:
越短越好啦,长度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你保温做得好

网友G(2009-03-18):
我感觉不要太长  因为有些环境要考虑到外界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H:
太短太长都不好!要符合规范的!
优倍电气

网友I:
我以前做仪表工作时30-50米的都导过,变送器是要迁移的,迁移量要计算,否则精度不够仪表不准,计算的方法是从取样点到变送器的垂直距离再积溶液的压强就是迁移量。好多年不干了,具体的记不往了,你们要是干过全面的安装就都知道了。

网友J:
应首先选择适宜安装和维修的测量点,然后就随其自然的安置仪表引压管路(做好引压管保温:防冻、防晒)即可。供参考。

网友K:
这方面在施工规范中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对管路的坡度有一定的要求(1:10~1:100)。但在实际使用中个人建议还是短一点的好。

网友L:
在安装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引压管的设置原则上:就近不就远

网友M:
当然越短越好 应首先选择适宜安装和维修的测量点

网友N:
我这 的设备,,,最远的仪表到变送器可能有50米,,,,,设备还没调试好,,,,,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