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减速到停止这段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2-16):
当电梯到达前一层时,电梯自动减速,到达时刚好停止,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第一用程序,第二用外部开关!

网友B:
一般电梯都是用双速电机来拖动的。所以在电梯从起点层将到终点时有一个接近开关,然后程序控制电机改变外部接线连接,从双三角型变成双星型连接,到达到时电梯一个有一个平层信号,此时,电机抱闸,外部断开停止。

网友C:
关键是计算好减速点。

楼主:
电机抱闸,能立即停止??

网友D:
用平层信号    ,电梯每一层都有一个平层信号

网友E:
用平层信号 ?

说的这么专业干鸟,不就是一个感应开关或行程开关嘛

网友F:
比起其他机械设备,电梯的程序算是很简单的了!

网友G:
用平层信号 ?

说的这么专业干鸟,不就是一个感应开关或行程开关嘛
^^^^^^^^^^^^^^^^^^^^^^^^^^^^^^^^^^^^^^^^^^^^^^^^^^^^^^^^^^^^^^^^^^^^^^^^^^^^^^

性情中人

楼主:
电机抱闸,能立即停止??

我厂以前有个包装系统,用上下行程信号使电机抱闸停止,结果,每次都要多出一点大概3cm。

而电梯每次到时都基本持平

网友F(2009-04-13):
惯性,算好每次多走的距离,然后提前抱闸就行了!

网友H:
那要是装载的货或人不一样多,那他的惯性又怎么计算呢?

网友I:
现在的电梯有几个还用双速电机的?现在应该早就变频调速了吧!像我们的机器一般都是在保证有足够力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低速,往复误差不超过2mm。而且我们的机器有有2-3吨重

网友J:
同样12楼,用变频器能很好的解决温题。

网友K:
变频器驱动的话采用多段速运行,双速电机或多速电机的话采用低速运行。每层楼有个平层信号开关,还有一个上升到达信号开关和一个下降达到信号开关,在这个区间就是减速段。

网友L:
我记得是,转低速的时候有一个永久电磁铁,别个据停车的位之前,有一块约1米长的铁片,感应到永久电磁铁,我猜想因该是用那东西减速的,

对于位置有相差3CM,可能是你负载太重,或都抱砸器没调节好,以久程序设计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