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00CPU和300CPU之间通过porofibus怎样通讯?

楼主(2009-02-16):
我现在使用的是416-2DPCPU一拖20个ET200M子站,现在想把中间一个子站加装独立的315CPU,请高手指点该怎样加装,400CPU和300CPU之间怎样通讯,都需要那些步骤?怎样编程?

网友A:
可以实现吗?怀疑中!

另外为什么要加独立CPU呢

楼主:
为什么加独立的cpu是工艺需求,应为我现在这种状态只要400cpu停机,所有的都要停,而我要加300cpu的这个子站,要求在400cpu停机的情况下,不让它停机,就要让它达到这一个功能

网友B:
可以用DP主从通迅来作,  关于在400停机时,不让300的CPU停机,可以下载相应的中断块(空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