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A

楼主(2009-02-16):
最近有个台台达VFD-A的小功率机器,上电显示CF3按复位键有时显示LU有时显示OC!经判断问题出在驱动板上,拆了电流互感器问题差不多,只是上电显示变成OC了,复位有时显示CF3有时显示LU了!大家帮忙看看这奇怪的事情

网友A:
台达VFD-A的小功率机器上电显示CF3.电流传感器坏

网友B:
有可能是主板坏了。
有条件换块主板看看

网友C:
台达的要么是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容不好,要么就是电流传感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要么是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容不好,要么就是电流传感不好.
学习了呵呵,以后有问题多请教

网友E: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
www.sajbp.net
诚招代理商

楼主:
谢谢三楼的指点啊,现已查出问题出在脉冲变压器边上的470UF的2个电解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