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漏电

楼主(2009-02-16):
每个变频器都漏电吗?   怎么才能把漏电屏蔽掉呢?

请指教

网友A:
只少现在变频器都有漏电,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网友B:
不太理解楼主所述漏电何意。难道你在变频器前面接了漏电开关?

楼主:
是  接了漏电开关!~~

他是煤矿上用的  规定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说明书上会注明的:变频器输入端不能接漏电开关;输出端不能接用于改善功率因数用的电容器。输入端可接空气开关和保险(快熔),输出端必须接阻性负载。

网友:
漏电开关的灵敏度降低不是就可以了,找出变频器的漏电流是多少,选的断路器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D:
30mA的肯定不行,市场上有100mA的、有100+300mA可调型的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