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历史报表问题(三个报表,一个作中间过渡)

楼主(2009-02-16):
在作报表是遇到一个问题:a数据组保存到自由报表后,条件满足时提到A1历史报表,(提上A1后,a数据消失),然后条件满足后,A1报表的数据提到A2报表,A1报表中对应的该组数据消失而其他数据不变。然后当某条件时,将A2报表提取到最终报表中。但现在A1到A2的过程就是老实现不了,哪位高手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
A1表的数据要么全消失,要么都不消失,不能一部分消失,一部分存在。

楼主:
A2的可以为什么A1的就不可以啊?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A:
呵呵!我不明白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数据提取构件对话框:提取方式页需要注意的是提取间隔要小于策略的提取时间;对话框下面有检查按钮,可以检查是否有设置错误,还有测试按钮,如果测试成功,那么运行环境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