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系列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9-02-16):
请教各位高手!我选择的是 Pr 模式绝对定位。比如,先转10圈,再转5圈,再反转15圈,反复几次都很正常。如果显示器显示的转数不是0,关掉电源后,再开就为 0 了。也就是说,位置变了。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能说得再详细点么?是不是正在转的过程中断电,再开机,显示为0,没有记忆之前走的位置呢?我们的编码器是增量编码器,断电后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