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SH-48-R硬件故障诊断

楼主(2009-02-16):
请问光洋PLCSH-48-R一接通电源运行后有部分IO接口,不按程序有指示和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光阳PLC在纺织业应用比较多,我公司大大小小100多个光阳PLC和触摸屏

没有办法,质量虽然不好,还得用

网友A(2009-04-13):
光洋SH的输入点不稳定,我这里出现过2台都是输入点指示灯亮但监控程序运行时不动作,属于PLC输入硬件故障,替换输入点后正常

你的也可能你对光洋指令不了解所致,光洋编程方法与其他品牌不一样

网友B:
前几天我这来了个光洋的PLC 个头好大啊  3楼的可以介绍下这个牌子的PLC么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A:
无锡光阳的PLC

http://www.koyoele.com.cn

你可以到网站上看看

网友C(2010-07-05):
不知有没有光阳PLC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