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平方的电线大家都是怎样对接的?

楼主(2009-02-16):
6平方的电线大家都是怎样对接的?

是多股铜线,什么样的对接方法最好??

楼主:
还有10平方,16平方这类有点粗又不太粗不需要用铜接头的线应该怎样对接??

网友A:
要用UT或OT接线端子压接,不然会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果是软线6平方就一般缠绕,然后焊锡

10平方,16平方这类也一样接,接头焊锡要好

网友C:
分成多股,对绞缠绕好,用锡焊好,做好绝缘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复杂的.

------------------------

电工网www.diangongw.cn可以去这里看一下.

网友D:
插接、压接管、接完后再涮锡

网友E:
分成多股,对绞缠绕好,用锡焊好,做好绝缘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复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软线6平方就一般缠绕,然后焊锡

10平方,16平方这类也一样接,接头焊锡要好

套管压接也可以

网友G:
对绞缠绕紧就可以了,然后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软线6平方就一般缠绕,然后焊锡

10平方,16平方这类也一样接,接头焊锡要好

网友I:
两线对着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绞缠绕紧就可以了,然后做好绝缘处理..

我一般都是这样接的,但有点担心接头处接触不良。。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分成多股,对绞缠绕好,用锡焊好,做好绝缘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复杂的.

网友K:
缠接为什么还要焊锡,有必要吗?铜-铜连接,任何截面都可用缠接。

网友L:
6平方的绞线对接,采用直接缠接也可,采用相对叉接也可,采用第三线绑接也可,一般不必焊锡;但非折腾焊锡也可。

网友M:
直接缠接就可以,或者用螺丝拧紧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N:
多股的好接得多 倒是单股的6平米不是那么好办。

也有情况就是,单股铜接多股铜或多股铝。

网友O:
绞线对接

网友P:
多股直接缠接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有机械受力则用锡焊连接。

网友Q:
接头焊锡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R:
‘缠接+焊锡"当然更好,直接缠接的好也可以了。

网友S:
          套管压接也可以 。

网友T:
这要看你对机械强度的要求,如一般的就缠接或第三线绑接就OK了。

网友U:
分成多股,对绞缠绕好,用锡焊好,做好绝缘就可以了。压线耳方式比较可靠。

网友V:
14楼的说的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