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空开和接触器要选多大的

楼主(2009-02-16):
电加热气的电流计算方式?比方我的电气两用高能蒸饭车是24KW的三相380V的它的电流是多大?还有我想做饿控制箱,它的空开和接触器要买多大的了?谢谢了

网友A:
24KW380V的用电器的电流估计50A左右,空开和接触器就用60A的就行了

网友B:
 电阻负载P=UI

网友C:
空开和接触器买40左右的就可以了.

楼主:
不分星型和三角形接法吗?还是有区分了,要是有区分各选多少啊?

网友D:
------------------------------------------------------------说明书上分星和三角了没?看说明书

网友E:
能说清楚点吗,是星接还是角接?

楼主:
它的空开和接触器要买多大的了?谢谢了

楼主:
两种的都说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F:
根据公式p=ui  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空开40A 接触器50A应该差不多

网友H:
支持楼上的

够茑

网友H:
     P=UI    是 算的 直流的公式吧

   好像、、,,‘’  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I:
50A的空开和接触器就够用了。

楼主:
接触器50的不会小了吧,你要电流的两倍阿。那样的话电流就72了。50不是小了吗

网友J:
楼主不是搞电的吧

怎么还自己做控制箱!

网友K:
笨笨猫 X笨笨猫
积分:704
帖子:637注册时间:2008-6-15 19:20:35 1楼 回复时间:2009-2-16 21:45:57 24KW380V的用电器的电流估计50A左右,空开和接触器就用60A的就行了

=============================

电阻负载,1KW1.44A,24KW电流35A左右

断路器适当大点,用50A,接触器用63A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笨笨猫 X笨笨猫
积分:704
帖子:637注册时间:2008-6-15 19:20:35 1楼 回复时间:2009-2-16 21:45:57 24KW380V的用电器的电流估计50A左右,空开和接触器就用60A的就行了

=============================

电阻负载,1KW1.44A,24KW电流35A左右

断路器适当大点,用50A,接触器用63A保险

呵呵,这是电阻负载,我按电机算了,呵呵,不好意思。

空开还是50A的好,40A感觉有点小了

网友L:
空开选C50A

接触器选63A

网友M:
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不错。http://www.gongso.com/cpfl/PC-BASED/index.asp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彼此交个朋友阿

网友N:
24000=√3*380*I*COSα
I=36.5A
COSα=1

网友O:
用口诀快:(电机加倍,其他加半)24乘以1.5。空开选1.5倍,接触器等于额定电流或大一些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