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LC 用触摸屏来联接14台ABB变频器

楼主(2009-02-16):
工程师朋友大家好! 我现有一个项目要用触摸屏来联接14台ABB变频器来显示频率,电流,转速.并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控制.我想采用MODBUS RTU方式.不用PLC等设备.请问那家的触摸屏能做到这样的功能吗?有样例程序吗?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触摸屏,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B:
好象可以的.

网友C:
利用通讯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没实际做过!其实大部分品牌的都可以!比如西门子啊,AB啊,用ABB自己的也可以啊!

网友D:
有几个牌子的屏是可以的  他内置了ABB变频的驱动  但是我把屏的牌子和型号记不住了 呵呵 不好意思啊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除非像楼上这位老兄说的有类似组态功能的屏,不然是行不通的,如果屏的通信协议能和ABB对应起来,原则上可以,但是实际没操作过,不敢下结论。

网友E:
你好,我去年有给客户成功调试过连接丹拂斯的变频器,用HMI单独连接INV,成功对INV进行读,写,启,停!ABB支持MODBUS的,也应该行!  HAKKO触摸屏徐工.13751754769邮箱xsht86@126.com

网友F:
OK,没有问题的,只要是触摸屏支持MODBUS RTU 的都可以。但要注意接线和干扰。

只是有的触摸屏连接方便,有的麻烦而已。

网友G:
OK,没有问题的,只要是触摸屏支持MODBUS RTU 的都可以。但要注意接线和干扰。

只是有的触摸屏连接方便,有的麻烦而已。
蓝海的兄弟说得不错,楼上兄弟在深圳吗?13480868089王淼

网友G:
13480868089,深圳宝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H:
只要确保你使用的ABB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WEINVIEW MT8000/MT6000系列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我们已经使用在络筒机,MT6000的连接了20台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变频器。

楼主:
请问12楼的朋友能把样例程序发过来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是:ajiang_th@yahoo.com.cn   首先,谢谢你.

网友I:
好像汇川的有产品能实现

网友J:
一个触摸屏连接多台变频器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所要考虑的是需要增加一个中继,否则一个触摸屏的串口的电流不能驱动那么多的变频器,可以给我邮件或者电话bjklcc@163.com

网友K:
   OK,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如果“只要触摸屏支持MODBUS RTU 的都可以”

施耐德的屏也可以吗?

网友M(2009-08-24):
对:宏指令 关于

只要确保你使用的ABB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WEINVIEW MT8000/MT6000系列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我们已经使用在络筒机,MT6000的连接了20台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11楼的朋友,能否把ABB ACS510 与MT8070的屏联接及具体设置的方法步骤,详细发至我邮箱来:SANHILL@163.COM. 小弟将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N:
我现在做恒压供水的  就是要用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的

网友N:
能不能给我一个资料  先谢了  txgt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