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 开机显示CF3.3

楼主(2009-02-16):
现在是开机就报CF3.3,把电流检测线拔掉还是报CF3.3,

    是U相硬件检测电路中的某个元件有问题还是主控板CPU有问题?

  希望热线的朋友帮一下忙,非常感谢!

楼主:
没有人关注,自己先顶一下,

这是一个相同的问题,机器功率不一样。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D-A264-C125993BE176

 我刚试了把霍尔重新焊了一边,没有效果

网友A:
你可以先查一下变频报警原因呀!

网友B:
你把所有的互感器,都拆了试过没有?

网友B:
我试过几台都是电流互感器损坏所致。你要一个一个拆下来试。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坏。

网友E:
可以确定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要不风扇

网友F:
给你点建议吧。先换块好的控制板看看。然后把电流互感器拆了,开机看看,在不行就该考虑开关电源了,15V不正常也会出先这个故障

网友G:
好的控制板我有:13355210251

网友H:
是霍尔的问题,我有,全新的,QQ:196209656

楼主:
主控板换了块新的还是故障依旧,U相霍尔弄下来了还是故障依旧,把电流信号线拔下来了,还是故障依旧,现在怀疑15V和电流信号处理芯片

网友I:
是输出电流互感器坏了,换了就好,台达就是这个很多,就是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J(2011-05-04):
大功率的变频器传感器不加会报故障的,你把输出与地短接了可以

网友K:
今天又涨见识啦 悬赏的分还可以拆开给的呀

网友K:
弱弱的问一下 谁知道悬赏分怎么分开给回答的人的?

网友L(2020-07-03):
TL084边上的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