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零位宽度的讨论

楼主(2009-02-16):
关于编码器的零位宽度,我见过的有1T,   0.5T,   0.25T的,

为什么要有不同长度的零位呢?

使用时怎样选择呢??

不做区分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呢??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哪位老师能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呀,   有人会吗

网友B(2009-12-08):
欧系多是0.25T。意大利0.5T的多,日韩中都是1T。欧系从开关芯片处理出来就是0.25T。现在好像0.25T能替代0.5T 1T。相反有时却不能。欧美的零点应该好找一点。一般在AB的高或低电压。www.simre.com.cn

网友C:
坐等
不做区分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D:
对于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这个无所谓,它主要影响的是校原点时的精度。

网友E:
T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F(2017-05-27):
T应该是代表周期 一个完整脉冲的周期

网友G(2017-08-05):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qqqqqqqqq

网友H(2018-05-31):
如果你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来确定零点是没什么区别的。只是您需要按照规格波形来确定准确的零点。

网友I(2018-11-21):
还有9T的,这个选择主要是跟转速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