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感应开关怎样接线?

楼主(2009-02-17):
是不是用在plc,有三条线分别为棕色蓝色黑色。请问怎样接?谢了!

网友A:
棕是正蓝是负黑是信号

网友B:
1楼是对的

网友C:
没有规定非用在PLC上。

网友D:
注意你的感应开关是PNP型还是NPN型的。

网友E:
感应开关在一些自控电路中应用也很广泛的,通过感应开关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电动机。并不是只用在PLC控制的电路里。

网友F: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的,而且还有四线的,两线的,

楼主:
是否用在直流继电器

网友G:
注意你的感应开关是PNP型还是NPN型的。 最好是安指示接线

网友H(2009-08-20):
我司供应各类型的人体感应开关,遥控开关,智能开关,并提供最优质的技术支持,敬请联系庆和科技&智控e站。

网友I: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接线方式很简单,就是一正一负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