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的编程线是不是与三菱的通用?

楼主(2009-02-17):
在台达的网站上找到了台达PLC的产品型录,看到其圆形接口,就想问一下:这个接口与三菱的是不是通用?如果通用,我就可以省下一条线了。

网友A:
不通用,台达是232的,三菱是422的。

楼主:
晕倒了。我还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B:
不要以为外表一样就一样

网友C:
这个想都不想,不同品牌怎么能共用呢?

楼主:
呵!呵!4楼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啊!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台达。所以才希望他们的线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也好省一条线。PLC的线不统一,做线都做烦了。

网友D:
80998305 山东人加的群 80998305

网友E:
不一样的,有区别的、、、、

网友F(2009-07-26):
回复4楼;这个想都不想,不同品牌怎么能共用呢?            三菱PLC和科威PLC能够共用。       用三菱的编程电缆插到台达PLC上,台达PLC开关电源会损坏,甚至CPU都会损坏,程序会丢失。

网友G(2011-01-06):
有人跟我说可以共用啊,可是我没成功,一直都显示通信逾时错误,搞不懂,只能买个台达的线

网友H:
不一样的,台达的线简单,三菱的有转换的

网友I:
有人没用过乱说也正常  呵呵

网友J:
台达编程口为232

通信口为485

三菱编程口为422

网友K:
学习了,我也想知道是否通用,现在看来不能试试了

网友L:
学习了,我也以为是通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