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冗余和容错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2-17):
个人理解:冗余是一主一备,存在切换时间;容错是两个控制器同时工作,当一个stop另一个无扰切换并工作。

请教各位达人了~~

网友A(2009-07-22):
冗余是两个控制器同时工作,一个出现问题另外一个无扰切换工作,容错是三台控制器执行三选一工作制执行程序。

网友B:
我想,冗余一般是从硬件角度考虑,可以打个比方:本来三个支架可以支撑横梁,而现在却用五个来支撑,体现在工控PLC上就是,两个控制器使用到一个控制系统上,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在其作用,另一个为备用。

   容错一般是从编程角度考虑,就是在一些脆弱环节,把各种可能的错误或故障都编写进去,譬如,针对西门子PLC,把各种硬件故障中断都编程处理,就是很讲究容错处理的编程规范。

网友C:
那个更有道理啊。。有点糊涂了。。

网友D:
冗余通常是讲控制系统或者IO端口通过双冗余或者多冗余来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如三选二,五选三也都是冗余中常用的方式.

而容错通常是在数据或者通信中采用的,比方说某通信协议,其汉明距离为5,或者其容错为多少.如485通信,如果采用奇偶校验可以对一位数据的错误发现,但却无法知道错在哪,也无法修正,而对于光盘,因为其有容错算法在内,所以当在一个有限的局部内错误少于一定数量时就可以自行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双份或者多份,但实际上很少这样去实现,因为浪费太大,而是采用一些算法来减少发送量,达到在一定数量的错误内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