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方案介绍

楼主(2009-02-17):
                                                                                          蓝海华腾变频器张力控制行业应用选型介绍
                                                                                                    蓝海华腾技术   郭文方

一、标准变频器与收放卷变频器型号介绍
V5-H、V6-H属于标准产品。
V5-T、V6-T属于收放卷行业专用变频器,可以进行卷径计算。
V5仅仅支持速度控制模式,V6不仅支持速度控制模式,还支持转矩控制模式。
H系列是标准产品,不能进行卷径计算,T系列包括了H系列的主要功能,还有行业特定的功能,可以进行卷径计算,有相应卷径计算功能码做相关设置,比如H0.00、H1.00、H1.24等等功能码。
V5-H仅仅能做一个无速度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比如木工机械、音乐喷泉、扶梯、陶瓷机械、离心机、塑料吹塑机、细微拉丝机、磨床、雕铣机、跑步机、大圆机等等行业应用中;
V6-H可以做有速度编码器反馈的闭环矢量速度控制,还能做转矩控制,设置Pd.00=1变频器由速度控制模式变成转矩控制模式,这里可以设置P6.21作转矩给定或者张力给定以及速度限定。主要应用有:替换力矩电机、皮革机、鱼网编织机、浸胶机等等。
V5-T只能实现有位置摆杆或者浮动辊的速度控制,比较典型的行业应用是拉丝机速度控制。V5-T可实现卷径计算、进行PID调节的复合控制模式实现恒定线速度收放卷控制。应用行业主要有:双变频拉丝机、直进式拉丝机、层扰机、动力放线架、复卷机等等。
V6-T包含了V5-T的主要功能,不仅能做速度控制,还能做转矩控制,可以实现恒定转矩控制或者恒定张力控制。主要应用行业有:卷纸分切机、复合机、压痕机、涂布机、造纸机械等等。

以上是选型示意图,一般的速度控制,采用V5的就行了,设备中有张力摆杆或者浮动辊,则采用有卷径计算的T型变频器,即V5-T的就可以达到此行业的控制效果,V5-H没卷径计算,用于较普遍的速度控制行业。
如果行业应用中需要卷径计算,我们还得考虑是实现收卷还是实现放卷功能,设置H0.00对应的功能码参数。
行业应用中采用转矩控制模式时,选用V6系列变频器,一般的收卷皮革等材料,采用恒转矩控制模式就可以达到生产的需求,即选用V6-H系列变频器。但是随着收卷卷径变大时,收卷材料张力会越来越小,对于普通的皮革收卷可能影响不大,对纸张等材料收卷可能有较大的影响,涉及到放卷时做材料图案印刷要实现速度同步,单做恒转矩控制没法满足生产的需求,我们可以采用恒张力控制模式,此时设置H0.00=1或2以后,还要有H1.00=1做张力控制,那么我们必须选用V6-T的变频器。有关恒定转矩控制和恒定张力控制,下面我们还要做详细的说明。
二、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各种方案比较
方案1:复合控制模式
我们在速度控制应用场合,在系统中有个张力摆杆或者气动浮辊,这是个很典型的信息,可以用我们的复合控制模式,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做卷径计算,实现恒定线速度控制。下图(一)为一个张力浮辊图。
那么进行复合控制实现跟随前级速度且线速度恒定,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应用来作解释。首先复合控制是过程开环和模拟量反馈闭环控制,在调试指导里我们有个拉丝机速度控制方案,前级有个主拉伸变频器,收卷变频器跟随前级速度,有张力摆杆做PID调节,收线变频器采用V5-T变频器做卷径计算。过程开环频率由AI1输入前级速度,必须设置P0.04=1,设置P0.03=3或7为复合控制模式,P1.05=2模拟量反馈闭环控制主反馈为AI2输入浮辊信号模拟量。浮辊在收卷过程中的平衡位置有个目标模拟量,设置P8.00=目标模拟量,如果浮辊实际位置在目标量左右时,PID就进行调节,在开环频率给定基础上叠加一个反馈量,这样基本已经可以实现生产过程中的恒定线速度控制。但是由于有些设备,收放卷过程中卷径变化很大,我们要进行卷径计算,变频器随着卷径计算变大,会自动降低运行频率,更好的达到线速度同步。
这里我们说说速度控制的卷径计算问题:V5-T张力控制专用说书H0组功能码是卷径计算的关键功能码。首先要有个前级速度模拟量进入V5-T变频器AI模拟通道,作为跟随前级速度。H0.00=1为收卷模式,H0.00=2为放卷模式。从H0.01到H0.10这些功能码一定要设置正确,卷径计算与这些参数有关系。当设置好这些参数后,可以先运行设备,观察d2.21卷径计算实际值,然后目测收卷材料实际卷径是多少,如果d2.21偏大则修改H0.04最大线速度小点,反之则反,当计算卷径d2.21与实际目测基本一致时,则卷径计算正确,H0.11是变频器执行内部计算调节频率的参数,d2.21到H0.11有个卷径检出时间H0.16,可以适当调节H0.16的大小,使H0.11卷径跟随d2.21稳定且响应时间适当。卷径大小与频率的关系这里有个公式:线速度(V)∝频率(f)*卷径(D),也就是在收卷生产中,卷径越大,频率越低,从而保持材料线速度恒定。
以上有卷径计算满足线速度恒定,复合控制中的PID调节对线速度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微调,从而能更好的达到生产收卷的需求。
方案2:恒转矩控制模式
这里有个计算公式:张力(F)*卷径(D/2)=转矩(T)
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必须设定P0.03=4为矢量控制,Pd.00=1为转矩控制模式,由P6.21选择转矩张力指令与速度限定指令通道,比如由AI1给定速度限定指令,由AI2给定转矩控制指令,则设置P6.21=0016。
变频器在收卷皮革应用中,采用恒定转矩控制方式,基本可以满足生产收卷的需求,这种控制方式是变频器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只是给定一个转矩,一个速度限定,然后对材料进行收卷生产。由于皮革材料韧度较大,采用简单的转矩控制方式也可以满足收卷的要求。
由上面公式可以得到,随着收卷卷径的增大,材料的张力会减小,收卷材料会稍微松点,此时操作工人可以适当扭大转矩(T)给定电位器,需要适时观察材料收卷松紧程度,来调节转矩给定电位器,这样需要操作工人手动控制,在生产中很不方便。在有些行业应用系统中,传动系统中加入一个张力控制器,我们给定一个恒定的转矩,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