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吊重物防摆动控制方法?

楼主(2009-02-17):
天车(桥式起重机)吊重物行走过程中停止后吊重物容易摆动,不知道有何方法来控制或消除摆动?

请各位专家提供宝贵意见,如有采纳必有重谢!!!!!!!

网友A:
提前减速,慢慢停车。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是变频驱动的会好点,一般的情况下尽量不起太高,点动控制,吊物辅助刹车,不知是谁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重物摆动后,向摆动方向再次运行到摆动顶端即可停摆

网友D:
那你的车速太快了吧

司机自己都会有自己的方法的

网友E:
呵呵!这可是行车司机最基本的技能啊!

记得10年前我们公司的行车中极工考试,有一项科目就是快速停摆啊!就是用3楼朋友的方法。

网友F:
具我了解,上海海得公司已研究出了该产品,可以咨询他们

楼主:
该车为抓斗吊,要求操作速度非常快,有时抓放物体之间的距离就3-4米,操作非常频繁,以前采用普通控制方式,打反车来控制摆动和停止。

网友G:
司机的技术也很重要!

楼主:
司机对老式的普通吊车操作已经习惯,也能很好控制,现在采用变频器就是想能达到老式的控制性能就可以了,这样司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变化。

网友H(2017-10-17):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我邮箱是404136820@qq.com

联系我以后我发详细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I:
用变频机 装防摇摆卡  应该是施耐德的比较好用,利用算法对小车进行速度微调来消除摇摆。

网友J:
这是直接是钱来的。

我一般是用手扶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