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位标上+40℃,+20℃,-30℃三条刻度线的含意是什么?

楼主(2009-02-17):
油位标上+40℃表示安装地点变压器在环境最高温度为+40℃时满载运行中油位的最高限额线,油位不得超过此线,+20℃表示年平均温度为+20℃时满载运行时的油位高度;-30℃表示环境为-30℃时空载变压器的最低油位线,不得低于此线,若油位过低,应加油。

网友A:
变压器油位计上-30°,+20°和+40°分别是指变压器在环境温度为-30°,+20°和+40°时的正常油位线.根据这三个标志可以判断是否需要加油和放油,如果在停止状态下油温为+20°,此时检查油位计的油面应不高于+20°的标志。

在GB/T6451-1995《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中的第4.4条“油保护装置”中规定:
装有储油柜的变压器,其储油柜结构应便于清理内部。储油柜的容积应保证在周围气温40℃满载状态下油不溢出,在-30℃未投入运行时,观察油位计应有油可见。
储油柜的一端应装有油位计,且应表示出变压器未投入运行时,相当于油温为-30℃、+20℃和+40℃三个油面标志。

而在1999.10.10发布的2000.05.01开始实施的GB/T6451-1999中的第 5.3.1 条“油保护装置”中规定变压器均应装有储油柜(密封变压器除外),其结构应便于清理内部。储油柜的一端应装有油位计,储油柜的容积应保证在最高环境温度与允许负载状态下油不溢出,在最低环境温度未投入运行时,观察油位计应有油位指示。

在这些标准中,都是指环境温度,在95标准中要注意这句话中的 “相当于” 油温为~~~~

网友B:
学习了,学无止尽啊

网友C:
学习了,学无止尽啊 .顶

网友D:
复习了,常识性的东西必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