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龙变频器出现8888故障

楼主(2009-02-17):
腾龙变频器VG2000 5.5KW 出现8888故障,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回事呀?

网友A:
哎!俺见识太少了,第一次听说腾龙变频器。

楼主:
这种变频器切实是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有个别出现的。

楼主:
不知道还有人有印象的吗?嗨。。。。。。。。。。。

网友B:
8888现象是主控板存储器问题,主控板上可能有一个24C08的IC坏了,可以用镊子的尖去刺激一下那个片子的5角,还不好的话更换板子。

还有一种就是键盘8888 也是CPU的问题程序错误。

网友C:
是青岛腾龙吗?似曾见过。楼上同志说的对,建议再检查一下CPU板和建盘上单片机的晶振,坏了也会出此故障。

网友D:
电源检查了没有,复位电路,振荡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变频器切实是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有个别出现的。

第一次听说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修好了!是复位IC坏了,导致CPU无法复位,都出现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