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故障,不知具体原因

楼主(2009-02-17):
在维修一家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故障.该家的客厅电视机插座竟然有380的电压,接地线正常,但是其余的插座和进户电压(只有一路单相220V输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接地线)都为220V.请高手试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不奇怪,现在都是380V进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现在都是380V进户

人家进线是220啊,就这一路是380,问这个呢!

现在都是380V进户吗?真的假的?

网友C:
我也没见过,现在新楼都是380V进户,问下电力公司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进家中插座如果也是380的话,那家里的电器还不全烧光了,问题是只是家中的一个单相插座,其余照明.插座都正常

楼主:
后来没办法只好重新拉了一条线,该房子是98年建造的,具体原因到现在我也没有想通

网友D:
家中是否有大电感电器,输入的220V电压,经过电感线路后串入零线回路;在经过电感时,交流电压相位角发生变化,造成与输入220V电压相位差,构成380V线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家中是否有大电感电器,输入的220V电压,经过电感线路后串入零线回路;在经过电感时,交流电压相位角发生变化,造成与输入220V电压相位差,构成380V线电压

感觉有道理!

楼主:
家中没有大电感电器

网友F:
当时应该将相线和零线都对地量一下电压 也许能找出原因

网友G:
这是安装电工的小把戏。估计380v你是推断的不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它是将一根火线在插座前分接为两根火线后再接到单相插座的。即使不能用也烧不了电器。本人在电工实践中曾经见识过这类小人恶作剧。供参考。

网友F:
如果象居士说的那样,用万用表测就没电压了

楼主:
电压肯定是用万用表查的了,居士说的那样,用万用表测就不会有电压了,实际测量的时候是相线和零线对地线的电压是220,相线和零线的电压是380

楼主:
相线和零线同时为火线,且不是同相的

楼主:
好象没有哪位高手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呀

网友H:
你那380V用什么测的。不会是电笔测都是火线就认为是380V了吧

网友I:
是套房吧,我遇到过,装修时动静太大,把相临单元套房的火线接插座上了,临家套房两根零线就是找不到火线。要是别墅考虑其它原因。

网友J:
换个角度思考,楼主说一下,这户人家是一值住在里面,还是买的二手房,,是男主人喊你修的了还是女主人喊你修的,是喊你专门修这个单相380故障还是修其他故障时你发现了这个故障,说这些提醒一下是否主人故意为之。。。。。。。我遇到过。

网友K:
估计是装修是接线的人搞错了,把火线当零线接插座零线上。估计这家住的是大别墅,进户线是三相线,一般楼房进户线是单相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现在都是380V进户

??????

楼主:
实际测量的时候是相线和零线对地线的电压是220,相线和零线的电压是380.这个插座以前一直很正常,中间对外出租了一段时间,就是单位的集资房,使用有10来年了

楼主:
而且中间也没有进行过装修,插座的后面是卧室,由于打了家具,也不好测量后面的插座(该插座线取自卧室的插座)

网友M:
不要接到隔壁邻居的线上去了,如果出现电压升高,最大的可能是户外供电的变压器零线断开,有次供电部门到我们单元换表,有位老兄一下将我们总表的零线断开了,结果坏了好多电视机和小功率变压器,在农村一家一户的这样做没有问题,但在一个单元楼内,结果相当于用电器串接在380V的电源上了,由于阻值不一样,电压分配也不一样,超过额定值自然就坏了。

网友N:
请问:你是用万用表测得电压还是用测电笔测得。

网友N:
我认为他们把零线和地线接错了,而且在供电线路中有另外两相中的一相接地了,可能会出现上述你说的情况。你仔细查一下。没有啥神秘的,仔细动动脑子检查检查。

楼主:
应该不是楼上几位朋友说的那样,我量了进户开关盒的电压正常为220,零线火线接地线都正常,所以一直没有弄明白其中的原因

楼主:
而且其余的插座包括灯具使用都正常

网友O:
可能是零线和一相火线短接了

楼主:
那要麽就是与邻居家的短路了,有点难以置信

网友P(2009-03-27):
相线和零线对地电压均为220v,应该从这里查起,零线电位远远偏离正常,这里搞清楚了答案就有了。本插座的零线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