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组态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09-02-17):
安装STEP7 V5.1软件后,打开软件时会出现下列提示,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啊?望不吝赐教,谢谢。

安装序列号也输入了啊。

网友A:
授权没安装吧。。。。

楼主:
有安装授权啊,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B:
你安一个中文版的不好吗?

网友C:
这是没装授权或授权安装不正确的原因,重新正确安装授权就会解决问题。求你学点儿英文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网友C:
这个版本太旧了。装个5.4中文版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太旧了。装个5.4中文版多好。

网友E:
装个5.4中文版多好。

网友F:
这个提示与授权没有关系,试去启动一下服务选项,,建议装一下step7-5.4

楼主:
楼上说的启动服务选项在哪里启动,我的安装盘是STEP 7 V5.1 incl.Service Pack 4 +NCM S7,

我现在没有STEP 7 V5.4的安装档,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启动服务选项在哪里启动,我的安装盘是STEP 7 V5.1 incl.Service Pack 4 +NCM S7,

我现在没有STEP 7 V5.4的安装档,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啊。

您的操作系統版本是多少,如果是XP的話,那么就無需過多討論了~~

您貼出的圖為 1、無正確授權    2、無相關軟件包

對于1來說,如果授權不正確,那么出現此告警,但不影響Step7 V5.1的使用,Step7 V5.1在無授權的情況下每個30分鐘出現此告警對話框。

對于2來說,如果您試圖打開的項目文檔還包含有其他軟件包生成的項目程序,那么務必需要安裝其他軟件包。

以上

网友H: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的操作系統版本是多少,如果是XP的話,那么就無需過多討論了~~

 首先感谢yuanle的回复,我电脑系统是XP,Step7 V5.1不可以装在XP的系统上吗?我同事的电脑上装Step7 V5.1了,

而且可以用,我的系统和他的一样,怎么装了会出现上述的提示那,应该两个机器可以用同一序列号的吧,忘yuanle给指点啊,

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引用 楼主:

您的操作系統版本是多少,如果是XP的話,那么就無需過多討論了~~

 首先感谢yuanle的回复,我电脑系统是XP,Step7 V5.1不可以装在XP的系统上吗?我同事的电脑上装Step7 V5.1了,

而且可以用,我的系统和他的一样,怎么装了会出现上述的提示那,应该两个机器可以用同一序列号的吧,忘yuanle给指点啊,

先谢谢了。

西门子公布的软件兼容性列表已经明确说明,XP上应使用Step7 V5.3或以上版本~~

西门子不对未按软件兼容性列表操作的软件安装提供保证~~

系统不可能一模一样的……西门子不认可同一软件安装与2台不同的PC上,这完全取决于用户自己的理解。

以上

网友I:
现在有Step7 v5.4中文版,对于英语水平不高的是个不错的选择。上网搜搜能找到。

网友J:
授权没安装或安装同类型授权太多造成,删掉一点重复的授权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我再找一个更高版本的装一下试试。

网友K:
这是没装授权或授权安装不正确的原因,重新正确安装授权就会解决问题。